使用G76指令时相用两把刀加工该怎么做?一把刀车出来不光。

楼主(2011-09-29):
请教高手,使用G76指令时相用两把刀加工该怎么做,因为一把刀车出来不光。所以想用两把刀来车但是不知道可行性如何。使用两把刀的话对刀是个麻烦本人技术不是很好所以想请教高手用的是什么方法加工蜗杆。加工出来粗糙度要求1.6的该怎样做。

网友A:
粗加工G76,换刀后使用G70同样的轮廓精车一次就行了。G76和G70的结合使用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G76,换刀后使用G70同样的轮廓精车一次就行了。G76和G70的结合使用很常见~

用两把刀的话,对刀会很麻烦,因为拆了一把去磨,再装刀时两把刀都要从新对,从新对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对刀两把刀很难对得一样很容易出废品,请问高手要使用精粗车两把刀的话如何对刀才快捷方面呢????说下具体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
怎么会很难对啊?不理解楼主的意思,如果怕精车没余量,刀补里余量放多点就是了啊。

网友:
粗车留足余量,精车后仔细看,微调精车刀补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解决啊!!很早以前我就做过这样的程序,分几把刀粗,精加工蜗杆或者梯牙.锯齿牙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和程序!你要了解的话可以加我QQ 309405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