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加工一个半圆球,请教

楼主(2011-09-29):
请教各位高手!我最近要加工一个半圆球,外面的圆球是25,端面凹圆R20,端面圆要用G73,但是我不太会用G73指令,外面的圆用G72我会做,但是端面凹进去的R20我不会使用G73车,还有使用的刀具要选用怎样的刀具??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用G71好象也可以做吧。

网友B:
用G73怕不好了,应为G73第一刀就车的比较多,对刀不好。用G71会好点,装上一把左偏到就好了,横的装就OK。但必须是通孔。如果不可以就得用宏程序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73怕不好了,应为G73第一刀就车的比较多,对刀不好。用G71会好点,装上一把左偏到就好了,横的装就OK。但 ...

我要加工的是一个球体分开两边来车,合起来时一个圆球模具来的。孔是不能通的·也不能有弄伤端面凹圆的痕迹。请问宏程序该怎么编??我加工的这个是一个球体模具,外面是一个R25的圆球体,球体里面还有一个R20的圆。就像一个乒乓球一样,要分成两,然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71好象也可以做吧。

G71不行哦·我要加工的东西是一个像乒乓球的球体,分成两边来加工做成一个可以合起来的模具,用G71只能是 先钻孔才能加工但是你钻孔很难保证加工深度,他是圆球模具要求很高·内圆不能有任何弄伤或不圆的痕迹

网友:
按楼主的意思,这球体一分为二,两个一闭合要密封,请问是压什么东西,还是类似压铸,注塑用,如果两个都要求光滑确实挺难的,楼主要说下它的使用方法以及它的作用

网友:
不钻孔再镗孔很难搞定。没卸工件前发现孔内还有钻头痕迹,Z刀补值加点再镗孔,直到看不见钻痕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