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轧辊焊接技术的内容吗?

楼主(2011-09-29):
请教一下,有关于轧辊焊接技术的内容吗?

网友A:
是轧辊焊接还是轧辊堆焊?前者不了解,后者学问大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2011-11-19):
引用 网友A:
是轧辊焊接还是轧辊堆焊?前者不了解,后者学问大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轧辊堆焊的技术,我只了解一点,请您提供一下更多的技术资料吧!O(∩_∩)O谢谢
疲劳层并不是固定的,主要和轧辊类型(板材还是长材)和轧辊最后一个使用期内过钢量有关。  两者一般不是线性关系,在超出正常用量后疲劳层的深度增速大于过钢量的增速,但超过极限过钢量之后疲劳层就不再增加了(过钢量再增加,疲劳层的塑韧性会大幅下降,就容易出现疲劳层微裂纹了)。
  一般板材轧辊大致经验:四辊轧机支撑辊疲劳层在单边3mm以内,四辊轧机工作辊的疲劳层通常小于单边1.5mm;其他类型轧辊各有不同。但由于现场应用差异非常大,所以这种经验并不可靠。
  最简单的办法是检测轧辊硬度,这个方法比较可靠。
  首先确定轧辊工作层的原始硬度,由于疲劳层的硬度会明显升高高于原始硬度,所以可以根据硬度来判断疲劳层;如果硬度高于原始硬度就说明疲劳层还没有去除干净,如果降至原始硬度就说明疲劳层已经修磨干净。(建议车削轧辊的时候降低进刀量,尽量避免车削产生轧辊加工硬化,影响硬度值。)
  另外也可以测量轧辊表面的残余应力,这个需要专业工具,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