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荷兰M160型拖拉机几种常见故障

楼主(2011-09-29):
    纽荷兰M160型拖拉机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较多的动力机械之一,功率大,作业速度快,非常适合农场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是农垦地区应用较广泛的一种新机型。本文就使用过程中常见故障的现象、原因及处理方法总结归纳如下。

  1、发动机转速低,动力不足

  常见原因之一为柴油滤芯堵塞。由于长时间作业,或使用的油料有问题,再加上滤芯没有及时清洗,以致堵塞,使油路不畅通。此时卸下柴油滤芯清洗干净或更换新品,故障即可排除。

  常见原因之二为电子泵滤网堵塞。若检查完油路没有发现问题,又换上一个新的柴油滤芯,仍然上不来油,则可能是电子泵里的滤网堵塞。将其拆开清洗干净,然后装好,再排出油路中的空气,即可恢复正常。

  常见原因之三为电子泵损坏。电子泵正常工作时,会发出“吱吱”的供油声,如发现电子泵没有泵油声,若电路没有问题,很可能是电子泵损坏,可更换新的电子泵一试。

  2、发动机突然高温

  常见原因之一为散热片堵塞。如果柴油机工作过程中温度不断升高乃至防冻液窜出,常见的一个原因是散热器各个缝隙堵塞,散热不好,致使发动机出现“开锅”现象。把散热器清理干净,此现象一般可以消除。

  常见原因之二为节温器损坏。如果清洗散热器并添加足够的防冻液后,但仍出现上述现象,则常常是节温器损坏,把节温器拆下更换新件即减少故障的发生。

  4、空调无制冷现象

  常见原因之一是无制冷剂。M160型拖拉机使用的是绿色无氟的134A制冷剂,如果打开空调不制冷,可能制冷剂已用完,须再添加制冷剂。

常见原因之二是制冷泵前端离合器损坏。由于长时间运转,制冷泵的离合器损坏,此时也会出现不制冷现象,更换新的离合器总成即可排除故障。

  5、挂挡困难

  故障现象为有时A区和C区挂得上挡,B区和倒挡挂不上挡,有时又反过来。M160型拖拉机的挡位由低速区、中速区、高速区和倒挡组成,它们分别由2个同步器来控制,即高-低速同步器和中-倒速同步器。这2个同步器分别由2个传感器来监控工作,它们装在拖拉机的右侧,在车梯与油箱之间。如果A区和C区挂不上挡,可能是高-低速同步器的传感器损坏,如果B区和倒挡挂不上挡,则可能是中-倒速同步器的传感器损坏。把坏的传感器加以更换,故障即可排除。

网友:
常见机械都是这些问题吧    动力  传动   辅助设备

网友:
这个车不错啊
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