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产品,我应该走哪种工艺路线?请教

楼主(2011-09-29):
这两种产品,我选择了精密铸造,结果价格却定了含税价3.8元(白)4.5元(蓝)
我这蓝图的光毛坯就4元了
这两个产品应该选择什么工艺?
小弟不才,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第一件活精铸价格还行,第二件活我想冲压后再机加工应该会便宜点。要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件活精铸价格还行,第二件活我想冲压后再机加工应该会便宜点。要专机

我用冲床冲压过,成本也挺高的,关键每次送货质检那边还要单独签字
因为零件单边比较短,在数控车上的工装做的也很繁琐,不好定位,内孔会偏
一天加工管螺纹200头,效率太低了
材料便宜,工资太贵

网友:
数控600头问题没有

网友(点评):
关键是没地方定位

网友:
做弯头的厂家是怎么加工的,参考过吗,网上搜个视频看看

网友B:
我见过的管接头(水暖的和液压的)都是精密铸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管接头(水暖的和液压的)都是精密铸造的

我也选的这个工艺,结果3.8的保本. 4.5的那个一个接头赔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