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泵完好,柴油机冷却水大循环疲软至近乎没有!

楼主(2011-09-29):
    最近在处理一台BM4F2012c的道依茨发动机,该发动机使用在一台26吨的单缸轮压路机上面。主要问题为,发动机开锅,已经检查了水泵,侧水箱,水箱散热器,发动机进水管,补水管等外不管路。清洗,未发现有堵塞现象!为了排除节温器的影响,随后的试车中又拆除了新买来的节温器,水温仍然直线上升。用手摸发动机,发现水泵与节温器管连接处发热,就是小循环仍然在走。但是节温器水管是慢慢热,水箱温度不升高,散热器片温度也不升高,故判断发动机大循环没有走。
    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小弟一二,进行进一步探查。拜谢!

网友:
阿拉也用道依茨的机器,在非洲泵站上,道依茨基本是世界最好的了,你必须这么解决这个问题,

1,水泵不漏不见得是好的,这个是错觉,叶片可能损坏,结垢,都有可能,导致水压低,水量不足,有条件的,拆了泵单独试验一下,看压力与流量,

2,找一个旧节温器,强制封了小循环,只能大循环,看效果,

3,看散热器是否堵了,以前阿拉遇到这个问题,

不外乎几个问题,水泵问题,散热器水路必须通的,先封闭小循环,综合试验一下,不算复杂的问题,

网友(点评):
十分准确

网友:
首先确定发动机里的空气已排尽仍无大循环。取消节温器,把小循环堵住,然后检查是否有大循环,如果没有,是水箱堵了。

楼主:
感谢二楼!问题已经解决,你说的思路也是完全正确的。水泵,我们拆下来实验了,是没有问题的,叶片完好,也没有出现轴承打滑的现象。水箱侧盖被打开了,里面没有发现堵塞。散热器片也打开了虽然没有用专业的清洗剂清洗,但是考虑到其过水孔比较大,注水和溢水都没有问题,也排除了散热器被堵掉的可能。
最先一开始就取消了节温器,但是大循环并没有走,倒是没有堵掉小循环。
后来拆下了缸盖,重新装回去了。高温的问题就消失了,其实在前期拆掉散热器重新安装再安装的时候已经缓解了一些高温的症状,这次拆掉缸盖也没有做什么处理,就是加水的时候,师傅让把发动机拉到1800rpm在热机下加水,排掉空气。师傅说这样才能把水加满。
症结所在,是汽缸盖里面有气柱,若只在冷机下加水,是没有办法排干净里面的空气的。因此问题的根源就是没有加满水,缸盖里面有空气(注,此时新节温器正常安装)
不知道以上解释,各位有何高见? 继续探讨

网友(2011-12-06):
我也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可以试试看得,

网友:
这只要加水时打开排空气就没问题了

网友:
长见识了,虽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