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29):
如题!  听师傅说胎具  不知道是什么   那位大侠帮忙给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方言吧   我们这边也这样叫    南方是不是叫“工装”

网友:
应该是工装夹具吧 哈哈

网友:
胎具是在工件内部控制形状的模具

网友:
大体上是指工装夹具。也有叫附具。

网友A:
工装、夹具、附具、胎具都是一种东西,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装、夹具、附具、胎具都是一种东西,叫法不一样而已

回答最好

网友:
胎具是工装中的一种,专指装在零件内部,作装夹、固定、支撑的作用。有时和膨胀套有异曲同工之处。

网友:
胎具也就是工装或者工具,是起到辅助制造用的

网友:
胎具一般指工装夹具,只是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样,北方基本上就叫胎具,南方一般叫工装

网友:
通常是指工装、夹具、模具之类的加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