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燕尾现要做到600宽,有没有其他的结构代替?

楼主(2011-09-29):
这个燕尾现要做到600宽   有没有其他的结构代替

网友:
完全看不懂,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哪个燕尾?没看出来。。。

网友:
对于滑块来说,如果定位要求不高的话,采用燕尾导向是最经济的。但对润滑要求比较高。

网友:
光看你图上的部分应该可以用2根轴+铜套来代替

楼主:
油缸推动燕尾    我想改为方轨  可行不

网友:
燕尾槽是前苏联比较喜欢的形式,看美国设备用得就不多,我觉得主要是加工不是很好做,检测更麻烦,消除间隙也不好实现。你这里的情况可以考虑采用直线导轨。

网友:
是不是可以采用直线导轨,不过还是不知道楼主具体想做啥。

楼主:
上面的重量不轻啊  直线导轨不行  有人提议做简易的燕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