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内窥镜和工业显微镜的功用,请教

楼主(2011-09-29):
工业内窥镜和工业显微镜的功用,放大倍数,请高手详细介绍一下。谢谢啦!

网友:
德国福瑞胜有,我们只买了红外检测仪,你可以BAIDU下的

网友A:
晓得显微镜,听说过医用内窥镜,工业内窥镜倒是很新鲜,高手来指导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晓得显微镜,听说过医用内窥镜,工业内窥镜倒是很新鲜,高手来指导一下呗

工业内窥镜是不是用于管道检测?

网友A:
其实工业内窥镜和医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由于其使用的环境不同,产品的规格和性能有差异而已。
工业内窥镜可用于检测管道内壁表面,但不仅限于此,其用途远超出只对腔体类检测,可以用于有毒区、辐射区检测,可以近似代替人眼。
目前先进的检测就是医用的,但工业的也可实现其类似功能,内表面缺陷(焊缝、裂纹、划伤、腐蚀等),装配位检测,内部多余材料杂质检测,属于无损检测一类。
从材料上讲有软管和硬管之分,从成橡方式上讲分为光学内窥镜,光纤维内窥镜和电子内窥镜。
国内价格在10000左右,当然这要看配置和功能,价格波动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工业内窥镜和医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由于其使用的环境不同,产品的规格和性能有差异而已。
工业内窥 ...

哦。谢谢了。那工业显微镜呢?

网友A(2011-10-30):
怎么后面没有人跟贴?
工业显微镜和倍率较低的放大镜、倍率和比较精良的金相显微镜一样。
关于这种通用的设备完全可以先到网络上查看的,如果还有具体的不明白的,可以再和大家一起讨论。象这样的大范围,没人敢给与很好的答复。

网友B(2011-12-27):
引用 网友A:
怎么后面没有人跟贴?
工业显微镜和倍率较低的放大镜、倍率和比较精良的金相显微镜一样。
关于这种通用的 ...

不知道您见没见过他们拉钢丝调机床然后以钢丝为标准,用显微镜来看导轨的直线度。。。一个那种显微镜大概多少钱啊。。。还有工业上的显微镜一般用在哪些方面啊,看金相是一种。。。其他的呢。。希望您能列举。。。我们好好学习一下。。。还有对其他光学仪器也可以大概列举或者简介一些。。。不胜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见没见过他们拉钢丝调机床然后以钢丝为标准,用显微镜来看导轨的直线度。。。一个那种显微镜大概 ...

阁下所说的看导轨的线性应该不是直线度,显微镜的视场很小,拉钢丝的机床导轨属于宏观的,但如果将显微镜也定一个线性很好的导轨,就可以判断机床的相对线性。
显微镜的价格主要在于镜头和成像软件(如果只是用目镜+物镜看一看,价格会低不少),镜头倍率,品牌就是显微镜的价格要点。
至于具体的价格,在此不敢品论,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阁下所说的看导轨的线性应该不是直线度,显微镜的视场很小,拉钢丝的机床导轨属于宏观的,但如果将显微镜 ...

还有我后面的那些疑问呢。。。。以及其他工业上的光学仪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后面的那些疑问呢。。。。以及其他工业上的光学仪器什么的。。。

呵呵,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是皮毛,不敢公开妄谈。
在论坛内有相应的帖子的,阁下可以抽空看看,或许有你想要的。

网友(2017-03-02):
工业内窥镜厂家路过,看来5楼对工业内窥镜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