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板加工,请教

楼主(2011-09-29):
公司有个小治具需要用到如图纸板,一共大概要做1000个,然后每个月大概做100个左右,想直接做两个模压出来,但是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帮忙参考一下。想把上面那个模以及下面中间那个小模做成斜面的。

网友A:
“想把上面那个模以及下面中间那个小模做成斜面的。”这句话怎么理解?根据什么要做成斜面?一套最简单的五金模具就可以搞定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把上面那个模以及下面中间那个小模做成斜面的。”这句话怎么理解?根据什么要做成斜面?一套最简单的五 ...

基本上我没接触过模具,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做成斜面的原因是想省力,逐渐切入。请多指教。

网友:
说的是做成剪切模具。没必要吧,一个不大的冲床就能办这事了

网友B:
一般纸板是用刀模裁切,开模费用低,精度不如楼主画的模。

楼主这样开模也可以,就是不晓得如何降冲好的纸环取出。

又平切的力大概在4.5吨力吧,斜切可以减轻力但是不会少做功。

上面那个模以及下面中间那个小模做成斜面的。  纸环也是会反映出模具斜度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纸板是用刀模裁切,开模费用低,精度不如楼主画的模。

楼主这样开模也可以,就是不晓得如何降冲好的 ...

准备在下面两个模具中间加上弹簧,纸板压好后由弹簧顶出来。

网友:
等待
高手解决,高手剞劂!!!!!!

网友C:
楼主是想做一套复合模,下料和冲孔一起完成,不过想的太简单了,就几块刀模板就想好用是不现实的。你还要加脱料结构,不能冲了就了事,要考虑产品怎么出来,总不能卡在下模中间吧?
如果要下料(冲外形)和冲孔一起,是需要比较大的冲裁力和脱料力。可以设成两步来做,内孔冲头做矮一点,先冲出外形,然后模具继续往下走,把内孔冲出,有个时间差,不要同时受力。另外你说的刀口做成斜面的,可是可以,可是你外形面积太大了,外形冲头做斜面高度差会很大,中间孔尺寸冲时也会变形,和外形相对位置有差像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把冲头做一点内凹弧形,然后适当的做一点点斜度来减小冲裁力。内孔冲头可以做成斜面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做一套复合模,下料和冲孔一起完成,不过想的太简单了,就几块刀模板就想好用是不现实的。你还要加 ...

这方面以前没接触过,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谢谢你的提点。

网友D:
1mm的纸板,量又不多,有必要想的这么复杂吗?拿个圆规一画,再用刀切呗。

网友:
用刀切。刀头注意下。好像有专门的切圆刀头。用电。

网友E:
 切个纸板而已,用这么复杂的模具???!!!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个纸板而已,用这么复杂的模具???!!!夸张!

我也不想搞这么复杂,但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好点子,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m的纸板,量又不多,有必要想的这么复杂吗?拿个圆规一画,再用刀切呗。

领导说要做治具就必须做,我也不想的啊,发到外面去做多简单,又不花我的钱。

网友C:
想便宜用激光木刀扎啊,圆度,孔精度会差点,不用做复合模具。误导人,还害我跟你讲半天模具。下次提问一上来先说要求。不要限加工方式。开个木刀也就200多块,做复合模至少也要1000块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便宜用激光木刀扎啊,圆度,孔精度会差点,不用做复合模具。误导人,还害我跟你讲半天模具。下次提问一上 ...

 前几天出去了,没机会上网。谢谢老师的答复,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加工好,所以提问的时候只是描述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误导您了,不好意思。激光木刀扎是什么样的东西啊,麻烦给我介绍 一下,这个纸板精度不用那么高的。

网友(点评):
激光木刀模就是一块20MM左右厚的木板用激光割出产品形状,中间镶折弯刀片,接头用氩焊点死,中空部分填充泡棉脱料,专门对纸加工轧形的的刀模,适用于1MM以下的纸张轧形加工,可以轧1万刀以上,价格便宜,比模具划算

网友:
告你个好办法,做个套冲。哈哈,我们常用的,如果还想不通我给你图纸好了

网友:
我是专业从事模具的设计与加工,有需要请加我QQ157188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