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螺纹35*2

楼主(2011-09-29):
三头螺纹35*2.长度为8cm,编程怎么编啊

网友:
g92 x35 z-8 f2 q120000
g92 x35 z-8 f2 q240000
g92 x35 z-8 f2 q360000

游客

网友(2012-04-12):
嘿嘿,对滴,这个楼主忘记了,我开始也没有注意。
f6吧

网友(2011-10-01):
改一下定刀点就行了
和平常样

网友:
G0 X36 Z2              (先定起刀点)
G92 X35 Z-80 F6 L3(第一刀加工F是螺距2*3,L是线数3)
X34.1                      (吃刀量0.9)(牙深1.299)
X33.5                      (吃刀量0.6)
X32.9                      (吃刀量0.6)
X32.5                      (吃刀量0.4)
X32.4                      (吃刀量0.1)
G0Z100
M30
如有不当请指正,多谢

网友:
G0 X36 Z2

G92 X35 Z-8. F 2.309

XXX

然后同样编程发  Z 4  Z6  该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
5楼的F2.309 是怎么来的 ,他螺距是2,三头螺纹,F后面应该是6啊~!~你说得定位是对的,
G0 X36 Z2
G92 X35 Z-80 F6
X34.1
....
G0X36Z4
G92 X35 Z-80 F6
...
G0X36Z6
G92 X35 Z-80 F6
......

M30

网友(2012-04-12):
我也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