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导线,这样的异形梁怎么一次扫描成功?

楼主(2011-09-29):
我其实是想画一个异形梁  想省点事一次扫描成功,这样装配的时候改起来也很容易 做成系列零件也方便
就是截面和工字钢一样   下翼是弓型  上翼是平面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明白

沿引导线变化 能一边变化 另一边不变么?或者加两条引导线行不?请高手指导

楼主:
这是用放样做的 不想那么光滑

楼主:
这个是用拉伸及扫描做的  要的就是这样的  可是觉得很麻烦

网友A:
这样的么,我只是大概画一下没有按照工字钢的尺寸画。就是用一个扫描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么,我只是大概画一下没有按照工字钢的尺寸画。就是用一个扫描命令。

嘻嘻  就是这样的  大概说一下方法嘛  mengfan  太崇拜你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自己也顶一下 mengfan 大概放假了  有别人么?

网友:
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做。不用扫描也可以吧。

网友(点评):
可是mengfan师傅作出来了啊~~所以想研究下 捣鼓了一上午也没作出来 她又不在

楼主:
终于做出来了 哈哈 ~~还真是很有成就感呢  还真是值得研究一番  眼泪哗哗的  没有经历过的不会明白这个辛苦的过程的

楼主:
点击图片看大图  呵呵
重点在于穿透约束  SW就是通过这个控制轮廓中点的变化
哪条线沿着引导线变化   哪条不变   全在这个里面了
下午有空了详细说下我自己的感受

楼主:
第一次我只做了下面一条边上的点和引导线的穿透约束
结果不成功  上翼的下边也随着变化了
第二次我做了上面边的点和引导线的穿透约束
还是不成功
第三次 我有把上翼的上边和下边添加了平行约束  下翼的两边也加了平行约束
哈哈  成功  哈
不过忘记画这个梁要干什么了  呜呜 ~~  睡一觉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我只做了下面一条边上的点和引导线的穿透约束
结果不成功  上翼的下边也随着变化了
第二次我做了 ...

请教,尝试过,但无法做出

网友(点评):
我还有一篇帖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尝试过,但无法做出

感谢楼主,如若还有不懂再请教!

网友:
个人感觉好像不能做出来,既然有两个高手都作出来了,能否赐教啊,我很纳闷,尝试了好多次就是做不出来,急切的等待中、、、、

网友:
终于弄出来了,下面随引导线变化的添加穿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贴个图,请大侠们给知道下先

网友:
不好意思,不太会鼓捣图片

网友:
好像跟mengfan师傅做的图差距比较多,强烈请求mengfan师傅把作图的过程贴出来,俺好学习进步一下,谢谢了。等待中、、、

网友:
扫描的路径必须要与轮廓有重合关系或者穿透关系  否则扫描不出来的~   还有 平时最好养成先画路径再画轮廓的习惯 ~

网友(2013-12-10):
扫描出来的貌似厚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