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式卷取时电机的选型,请指教

楼主(2011-09-29):
轴式卷取即生产纸页等薄膜时,将其卷取在一根心轴上。要求卷取过程张力恒定。

    随着卷取的进行,收卷半径(也是张力力臂)不断增大,负载转矩不断减小,如从
半径50mm增大至500mm,转矩从500Nm减小至50Nm。因为生产线张力和车速均
恒定。因此,理论上负载功耗不变。若按通常方法选择电机,要求电机额定转速在半径
50mm时的转速附近,额定转矩略大于500mm时的负载转矩。显然,负载功耗为所选
电机的1/10,通常工作车速还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可调,如从30m/min至60m/min。

问题:

1. 使用变频电机,5-50Hz恒转矩,其输出转矩(P-n图中斜率)是否可以设定?记得好
    像可以设定基频即恒转矩与恒功率的分界点,是通过改变它来改变转矩吗?若额定输
    出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实际输出由负载定?

2. 若不超频使用,为满足工作要求,半径50mm,车速60m/min时,频率为50Hz,则
    半径500mm,30m/min时,频率为2.5Hz,此时,运行应该不稳定吧!据说,有人
    可以在3Hz时正常工作,真可以吗?

3. 本人认为可以使用变频电机在50Hz上使用,可以拓宽调速范围,而且,高频率时也不
    会有输出转矩不够的问题。同时,电机额定功率也可以减小(转速小则转矩大)。是否
    是否有道理?实际使用变频电机可以超频至多少Hz?超频使用要考虑问题除了转子轴承
    发热、动平衡、减速箱外还有其他的吗?

4. 若减速箱齿轮发热、动平衡等制约超频,可以通过使用6级电机来解决吗?优劣性?

5. 若按上述方式选择电机功率,实际功耗少于1/10的额定功率,是否有一些不利影响?譬如
    电机效率、稳定性方面等。

6. 当然,也可以通过增大心轴直径来减少调速范围。

    本人对电机和控制不太了解,请指点!

楼主:
先祝各位节日快乐!也多谢老鹰的推荐,衷心求指点!
不太确定的话,提提自己的看法大家交流啊!

网友:
搬凳子,占座。好像变频器可以控制变频电机在某一速度吧,选电机请高手。。。

网友:
先祝各位节日快乐!也多谢老鹰的推荐,衷心求指点!
不太确定的话,提提自己的看法大家交流啊

网友:
加磁粉离合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五楼
是不是说的磁粉制动器呢?

楼主:
磁粉制动器或气动刹车是可以形成可变阻尼。我希望能了解些其他方面呢

楼主(2011-11-14):
继续等待高手指点。请稍停您的脚步,不吝赐教!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只想简单说一下我的粗浅见解,抛砖引玉,期待真正的高手来批评指正:
问题1:基频以下变频电机工作在恒功率状态,在电机输出扭矩范围内实际输出扭矩由负载决定;
问题2:变频器在编码器反馈模式下低速性能较好,3Hz应该可以稳定运行,开环不行。当然,各品牌变频器性能也有差异;
问题3:个人不推荐用超频,超过基频后电机为恒转矩,卷径越大,张力越小。当然若电机功率留有足够裕量也可以考虑;
问题4:6极电机转速低,转矩高,减速箱速比需要修改;
问题5: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6:增大轴径会使张力变小,当然如果设计时留有裕量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