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阿博格注塑机,油温非常高

楼主(2011-09-30):
 有一台阿博格机器。好像是1988产的吧。机器型号是X484-08出厂编号为141687;320-210-750.
现在这台机器油温非常高,油冷却器的温度也高。油冷却器又外接一个,温度还是高。 工作有半个小时,温度就超过60度了。打电话给阿博格上海办事处,说可能有的油缸产生内漏或有的阀产生内漏所至。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这个现象,或者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的。谢谢!

网友A:
发热异常肯定是什么地方多了额外的节流损失了。办事处说的也有道理的。另外考虑以下几点:

1 动作是否还正常?不正常的话可能元器件容积效率下降太多了;
2 油滤是否堵塞?
3 一些阀的状态是否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异常肯定是什么地方多了额外的节流损失了。办事处说的也有道理的。另外考虑以下几点:

1 动作是否还 ...

回过滤,我拿了。进有的滤不错。工作都很正常。就是温度高。这问题还难找了。

网友:
我觉得是系统有些堵塞了,所以会把油温憋升起来。

网友:
管路和阀都拆卸下来清洗阀芯,气吹管路,清除淤积物

网友B:
简单!!!
液压站上的二级减压溢流阀在溢流。如果泵是可调的,那就把减压阀的压力比工作压力大2MPa,同时把二级减压阀的电气系统在飞工作的时候得电。这样就解决了。各位都是搞液压设计的吗?维修里这是最简单的呀??

楼主:
先谢谢大家。过过节以后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
液压站上的二级减压溢流阀在溢流。如果泵是可调的,那就把减压阀的压力比工作压力大2MPa,同时把 ...

谢谢。过过节以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