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测绘,请教

楼主(2011-09-30):
最近用户给发过来一个小齿轮,要求我们给他们做配件,齿轮齿面磨损比较严重。想请教一下,像这种情况只有一个齿面磨损了的齿轮(没有中心距、没有配对齿轮),能通过测量的手段做出吗?如果能,需要精确测量(或对比)那些参数呢?做出后能保证用上吗?

网友:
俺也有过同样的问题,当时俺就量了个大小径,估计个公称直径,数个齿数,然后到书上翻了个公式,有个求压力角的公式,把那个公式里要量的参数量出来,算一下的,不过那个满烦的呢,算好几个东西。

网友(点评):
渐开线齿形按国标为20°,英制14.5°,目测就可以。有什么需要用公式去计算,用哪些数据去计算?

网友:
如果只是磨损的情况,倒是可以参照 jiangsuchensong 老师的方法做。

网友:
测绘需要经验以及对齿轮的了解,

网友A:
楼主没有特意说这齿轮是伞齿,也没有说齿形奇怪,可排除圆弧齿或者摆线齿轮之类的东西。
因此,楼主应当说的是普通渐开线齿轮。
齿面磨损很正常,齿顶要磨损就有点奇怪了。
用卡尺能够量出齿顶园直径,大致可以知道齿深,点得清齿数,眼睛约得到压力角大小。如果是斜齿,再用滚印法量出齿顶斜角。
数据就已经够了。

网友(点评):
风格严谨,顶!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讲得很好,很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网友(点评):
要是变位的呢?需要测什么啊?

网友(点评):
有齿深和齿顶圆、齿顶螺旋角数据,就能知道分度园的直径和螺旋角。是否有变位靠分度园的直径和螺旋角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特意说这齿轮是伞齿,也没有说齿形奇怪,可排除圆弧齿或者摆线齿轮之类的东西。
因此,楼主应当说 ...

前辈就是前辈  说的很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特意说这齿轮是伞齿,也没有说齿形奇怪,可排除圆弧齿或者摆线齿轮之类的东西。
因此,楼主应当说 ...

老前辈莫怪,俺是书呆子,俺也知道一般压力角20-25°,俺只是循规蹈矩算数算出来,至于那个公式,俺上学时学的机械设计书上有的,具体的俺忘了,诶最近没怎么用了,回家查下就晓得了,当时俺只是想确定一下,掌握多少参数能复制一个齿轮而已,所以用各种参数去掉几个挨个都试了一遍。。。。只是单纯的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模数和压力角相同就等于是复制齿轮,后来发现,再加个传动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特意说这齿轮是伞齿,也没有说齿形奇怪,可排除圆弧齿或者摆线齿轮之类的东西。
因此,楼主应当说 ...

是斜齿轮,减速电机电机端斜齿轮,减速电机型号不详,螺旋角挺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斜齿轮,减速电机电机端斜齿轮,减速电机型号不详,螺旋角挺大!

内孔磨损不是很严重,根据初步测量结果:齿轮z=21,模数m=1.75,压力角按标准压力角20°,螺旋角粗估为28.5°。并将参数输入克林贝格齿轮检测仪进行检测,附上检测报告及齿轮图片,还有自己选的方案计算结果,请指点!
************************************************************************
##                          渐开线圆柱齿轮几何计算                    ##
##                              计算结果                              ##
** 2011-09-29 ********************************************** 13:40:18 **
--------------------齿轮基本参数-----------------------------
     中心距  (mm)    a  = 43.000        压力角 (度)   αn = 20.0
     法向模数(mm)    Mn = 1.75          端面压力角    αt = 22.497344
     端面模数(mm)    Mt = 1.9913        螺旋角 (度)   β  = 28.5
     齿数比            u  = 1.0           螺旋角        β  = 28°30′0″
                                          基圆螺旋角(度)βb = 26.639958
                                       小齿轮                大齿轮
     齿轮齿数                         Z   = 21                 21
     法向变位系数                     Xn  = 0.35000            0.37725
     变位量(mm)                  Xn·Mn = 0.6125             0.6602
     齿宽  (mm)                     B   = 33.0               23.0
     齿顶高系数                       Ha* = 1.0                1.0
     顶隙系数                         Cn* = 0.4                0.4
     齿根高系数(Hf*=ha*+cn*)          Hf* = 1.4                1.4
-------------------几何尺寸计算结果-----------------------------
                                         小齿轮                大齿轮
     分度圆直径  (mm)                   D  = 41.8176           41.8176
     节圆直径    (mm)                   Dp = 43.0000           43.0000
     齿顶圆直径  (mm)                   Da = 46.3620           46.4574
     齿根圆直径  (mm)                   Df = 38.1426           38.2379
     基圆直径    (mm)                   Db = 38.6351           38.6351
     有效渐开线起始圆直径  (mm)      Drmin = 40.1796           40.2308
     齿 顶 高    (mm)                   Ha = 2.2722            2.3199
     齿 根 高    (mm)                   Hf = 1.8375            1.7898
     全 齿 高    (mm)                   H  = 4.1097            4.1097
     固定弦齿厚    (mm)                Scn = 2.8210            2.8517
     固定弦齿高    (mm)                Hcn = 1.7588            1.8010
     分度圆弦齿厚  (mm)                Srn = 3.1928            3.2274
     分度圆弦齿高  (mm)                Hrn = 2.3210            2.3697
     节圆弦齿厚    (mm)                Spn = 2.7880            2.8234
     节圆弦齿高    (mm)                Hpn = 1.7404            1.7896
     公法线长度    (mm)                Wnk = 19.2435           19.2761
     跨  齿  数                        K   = 4                 4
     跨棒(球)距    (mm)                M   = 48.4755           48.5459
     圆棒(球)直径  (mm)                dp  = 3.5000            3.5000
     量棒中心所在圆的压力角(度)        αM = 31.06028          31.20860
     法向齿顶厚   (mm)                 Sna = 1.2234            1.2085
     齿顶压力角   (度)                 αa = 33.5571           33.7340
     最大滑动系数                      η  = 1.1583            1.1135
     端面重合度  εα    = 1.1829       端面啮合角(度)  αp  = 26.0395
     轴向重合度  εβ    = 1.9962       齿宽系数        b/a  = 0.5349
     总重合度    εα+β = 3.1791       宽径比系数      b/d1 = 0.55
-------------------------------------------------------------------
***注意:计算双斜齿时应按单边齿宽进行计算!***
-------------------------------------------------------------------
-------------------------------------------------------------------

---------------GB/T 10095-2001 、 GB/T 10095-2008齿轮精度---------------
                    (ISO 1328-1:1995/ISO 1328-2:1997)

-------------------------------------------------------------------
                           小齿轮精度
  第一组IQ1= 5          第二组IQ2= 5          第三组IQ3= 5
  FP  = 0.0140          Fa   = 0.0050         Fβ  = 0.0080
r  = 0.0110          ±fpt= 0.0050         ffβ = 0.0060
i '= 0.0210          fi'  = 0.0065        ±fHβ= 0.0060
  Fi''= 0.0180          fi'' = 0.0065
 ±Fpk= 0.0075          ffa  = 0.0040
                        ±fHa= 0.0033
                        fi/k = 0.0140

     5-5-5-K M (GB/T 10095-2001/2008)
     公法线长度     Wnk1= 19.2435          跨  齿  数   K1 = 4
     公法线上偏差   Ews = -0.0583          公法线下偏差 Ewi= -0.0859
     齿厚上偏差     Ess = -0.0592          齿厚下偏差   Esi= -0.0942
     跨棒(球)距(mm) M   = 48.4755          圆棒(球)直径 dp1= 3.5000
     量柱距上偏差   Ems = -0.1261          量柱距下偏差 Emi= -0.1856
-------------------------------------------------------------------
-------------------------------------------------------------------
                           大齿轮精度
  第一组IQ1= 5          第二组IQ2= 5          第三组IQ3= 5
  FP  = 0.0140          Fa   = 0.0050         Fβ  = 0.0080
r  = 0.0110          ±fpt= 0.0050         ffβ = 0.0060
  Fi '= 0.0210          fi'  = 0.0065        ±fHβ= 0.0060
  Fi''= 0.0180          fi'' = 0.0065
 ±Fpk= 0.0075          ffa  = 0.0040
                        ±fHa= 0.0033
                        fi/k = 0.0140
     5-5-5-K M (GB/T 10095-2001/2008)
     公法线长度     Wnk2= 19.2761          跨  齿  数   K2 = 4
     公法线上偏差   Ews = -0.0583          公法线下偏差 Ewi= -0.0859
     齿厚上偏差     Ess = -0.0592          齿厚下偏差   Esi= -0.0942
     跨棒(球)距(mm) M2  = 48.5459          圆棒(球)直径 dp2= 3.5000
     量柱距上偏差   Ems = -0.1256          量柱距下偏差 Emi= -0.1848
-------------------------------------------------------------------
     中心距(mm) a  = 43.0                中心距极限偏差±fa= 0.0125
-------------------------------------------------------------------
     小齿轮基准面径向圆跳动和端面圆跳动为: 0.0110
     大齿轮基准面径向圆跳动和端面圆跳动为: 0.0110
     接触斑点bc1占齿宽       bc1= 45 %
     接触斑点hc1占有效齿高   hc1= 40 %
     接触斑点bc2占齿宽       bc2= 35 %
     接触斑点hc2占有效齿高   hc2= 20 %
     齿轮副的最小法向侧隙    jnmin=0.0893
     齿轮副的最大法向侧隙    jnmax=0.1403
     齿轮副的最小圆周侧隙    jtmin=0.1082
     齿轮副的最大圆周侧隙    jtmax=0.1699
-------------------------------------------------------------------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孔磨损不是很严重,根据初步测量结果:齿轮z=21,模数m=1.75,压力角按标准压力角20°,螺旋角粗估为28 ...

另外,根据磨损的齿轮,实测公法线为19.18,跨齿数为4,跨3齿为14.05,跨五齿为24.24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根据磨损的齿轮,实测公法线为19.18,跨齿数为4,跨3齿为14.05,跨五齿为24.24

计算基于配对齿轮也为21齿,即传动比为1:1,中心距自己给定,认为只要通过此种手段计算出来的参数与我实测磨损齿轮的符合的比较好,就认为可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根据磨损的齿轮,实测公法线为19.18,跨齿数为4,跨3齿为14.05,跨五齿为24.24

齿顶圆直径实测46.3,通过光谱分析得材料为20CrMn,表面硬度598HV54.7HRC)、613HV55.7HRC

网友:
学到了一些知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孔磨损不是很严重,根据初步测量结果:齿轮z=21,模数m=1.75,压力角按标准压力角20°,螺旋角粗估为28 ...

作为带电机减速机电机轴端的的齿轮,与它配对的齿轮,两者的速比为1:1的可能性,应该说不会有。
从所给图片上啮合痕迹也可以看出。如果配对齿轮大小一样,没有理由把齿轮宽度做得不一样。
其实,按实物看,存有有完整的齿面,齿轮端面完整。想知道测量所得齿深或齿底园的直径。

网友:
齿轮,链轮,磨损后是有些难直接测量尺寸。不过还是能算出来的

网友:
上面的给的很详细啊!
济南雕刻机

网友:
齿面磨损很严重嘛,不知道用了多久,要不要考虑下表面处理啊?或者改下材质。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要做的齿轮是什么上面的配件,如果精度高,又不是标准压力角,或者是变位齿轮,建议不要简单的测绘。
当然,简单的低精度的标准齿轮可以通过卡尺测绘。

网友:
楼主的检测报告,这么详细,直接照着手册计算就能得出你要的结果。

网友(2012-06-07):
你量旁边的,不要量中间,可以根据齿轮手册测绘篇算出参数,变位可根据公法线公式反推,注意公法线取公差时需让测量值在中差,并在加工时就按测量值加工,以保证能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