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号调质产品的简易办法

楼主(2011-09-30):
正常做产品应该是粗加工-调质-精加工.
由于产品比较小,孔直径1MM的,还要铣一个2mm的油口
钻头和铣刀断的都比做的产品多,价格还低
请教下如果直接精加工用高频电圈烧红 800度左右
扔油里表面硬度能到多少?是否变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必须确定你的工件精加工后有多厚,如果有15mm ,做表面火焰处理可能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确定你的工件精加工后有多厚,如果有15mm ,做表面火焰处理可能没什么问题

如果量大的话,成本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大的话,成本不是很高

关键是量小,10件8件的12的六角钢
不够来回调质的运费钱
每个月还都要。。。。。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
直接送专业的热处理吧,费用不也是很高

网友:
我是新手。你发的帖,我们厂以前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粗加工,用焊枪烧红扔油冷却后,再烧黑红,自然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