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可以简单的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1-09-30):
我不很懂电气控制。现在想做一个用伺服电机带动的绕线机,绕线圈数60 希望前两圈加速,到58圈左右 减速60圈停,停靠角度在正负5度。不能有角度偏差的叠加。因为除了伺服电机 其他动作都很简单 我不想用plc 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请帮忙支招!谢谢 或者可以用其他电机替代 ?

网友:
顶个高手出来。。。。。。。。。。。。。。。。。。、

网友A:
  步进电机控制器

专业搞电气的,有问题找我QQ:604109205

网友A:
 矮油,楼主干嘛要自己做,不是有现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控制器

这个不是步进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矮油,楼主干嘛要自己做,不是有现成的么?

我想做的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能实现全自动吗? 速度怎么样?  有没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
去看看伺服电机驱动器的手册吧,不难!

网友:
看驱动手册就明白了,可以的

网友(2013-01-18):
用一个 步进电机控制器,一个伺服电机,一个伺服驱动器,ok!

网友(2013-07-09):
速度不高,转矩不大,不怕丢步的话,可以考虑步进减速电机,如果非要用伺服电机,成本很高的

网友(2013-09-10):
没做个,还有人来回答吗

网友:
伺服电机不用上位机很难控制吧?

网友(2014-10-18):
对 要求不高的话 直接用步进电机驱动,成本低 简单

网友:
来帮忙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