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调直切断机器,现有大量的冷拉园钢需切断

楼主(2011-09-30):
现有大量的冷拉园钢需切断,  原先由冷拉厂拉成直条,再由我厂下料,造成有很多料头浪费;现想改为冷拉厂拉成盘条,再由我厂拉直,切断下料,找了几家设备厂,下料尺寸精度只有2MM,而我厂下料尺寸精度要求正负50丝.请社友帮助介绍合适设备。
谢谢!

网友:
直径多大的?
我见过人家做焊条用的调直切断机。直径小于5mm。

网友:
无锡这里就有一家专业做下料机械,但是不能调直,我只知公司叫迪克,不知全称,楼主需要我帮你打听一下。

网友:
长度公差正负50丝?
一般的下料机都做不到的。
端面怎么处理?

网友:
多大的外园,外型要求严格吗

楼主:
外园是10MM和12MM的两种,外形不能有深伤痕,后面有抛光和电镀的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园是10MM和12MM的两种,外形不能有深伤痕,后面有抛光和电镀的工序

找论坛的九龙看看能不能给你做个专机,这个不难做。

网友:
可以找我们做,切断用棒料圆锯机来切,长度由端面限位开关定位,控制长度。还不知你们一般切多长的?产品截面较小,送料长茺比较短的话,冲压或液压裁断比较快,效率高,但断口不垂直,光洁度不好。用圆锯切断口效果好,光洁度高,毛剌很小,可以不用后加工,最多振动去一下毛剌即可。效率也只比冲压稍低。送料长度较长时比较合算。

网友:
严重同意8楼所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因目前就是冲压下料,改为锯断的话,可能效率会下降,另外问一下,论坛的九龙怎样找。

网友:
明天帮 找下他的电话。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