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Cr和20CrMnTi 的对比,近期我们需求量猛增

楼主(2011-09-30):
材料的应用请专家们帮我分析一下40Cr对比20CrMnTi
 我司是专业生产加工中心直联主轴、皮带主轴的,近期我们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主轴内的回转轴心用20CrMnTi渗碳,此工艺流程较长,过程复杂,周期较长不能满足到市场需求,我想用40Cr调制HRC30-35   ——粗磨后渗氮0.3mm深,我们的主轴精度要求使用一年后标准棒300mm处跳动0.005mm,40Cr的使用稳定性相对20CrMnTi有何区别?

请专家指点迷津,万分感激。

网友A:
要根据形状、尺寸、载荷大小、载荷形式来判断,有专门的渗氮方面的书。

渗氮层较浅,承受滚动载荷能力不如渗炭,对缺口冲击稍敏感,耐磨性好。。。。。

你这轴如果渗氮,前期必须做调质处理,并且要做好。
渗氮前表面质量要好,余量留少点。
按书上说法,38CrMoAl比40Cr渗氮后稳定性高。

网友B:
提供部分参数,供楼主参考
20CrMnTi   σb\Mpa ≥1080  硬度\HB ≤217         冲击功 Akv(J)≥55  热处理工艺参数:淬火处理 加热温度为:880℃ 淬火处理后的冷却方式为:油冷;渗氮淬火
40Cr          σb\Mpa ≥ 980   硬度\HB ≤207         冲击功 Akv(J)≥47  热处理工艺参数:渗氮淬火 加热温度为:850℃ 渗氮淬火后的冷却方式为:水或油冷;渗氮回火
40Cr          σb\Mpa ≥ 835   硬度\HB 255~286  冲击功 Akv(J)≥      热处理:调质;淬透性好,在油淬及回火后,具有高强度、高硬度、水淬易产生裂纹,切削性良好,但冷弯形时塑性低,且焊接性不好,有裂纹倾向,焊前预热到200℃,焊后处理消除应力,一般在淬火及回火或调质状态下使用。
HRC 30-35  约等同 HB 286~327 ,比数据上的硬度要高。 HB ≤217 约等同 HRC 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部分参数,供楼主参考
20CrMnTi   σb\Mpa ≥1080  硬度\HB ≤217         冲击功 Akv(J)≥55  热处理 ...

在这块知识我比较薄弱,希望请大家更具体的给出意见,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形状、尺寸、载荷大小、载荷形式来判断,有专门的渗氮方面的书。

渗氮层较浅,承受滚动载荷能力不 ...

38CrMoAl价格太高,现价可能是13.8元/公斤,我承受不起了,您还有更好的建议吗?不管怎样还是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40Cr氮化效果稍差了点,选择含Cr、V、Ti、Al....高的,也就是氮化效果好的的元素。

网友:
楼主,这明显是以劣代优。这样的替代建议你认真分析一下它在你产品中的重要度、使用场合和多年积累的损坏记录(新名词或许是失效模式吧)。具体指标3#已经给的很详细了。你自己再看看书吧。

网友C:
给你找了一个表格供参考。唉,材料替代,首先看的不是性能指标和设计意图,而是价格。在此表示鸭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找了一个表格供参考。唉,材料替代,首先看的不是性能指标和设计意图,而是价格。在此表示鸭梨很大!! ...

万分感激,在大家在三用不同的方式给我解释,已经完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激,在大家在三用不同的方式给我解释,已经完全明白了,

虽然我很鄙视偷梁换柱的做法。

但是遇到事情,要多问个为什么,要多做做横向对比。

小伙子很不错!

网友:
注意回火啊。。。,淬火后的回火温度要控制好啊,40Cr和20CrMnTi好像是一个520°,一个200°吧,查资料!哈哈

网友:
看了大家对上面的分析很受用

网友:
用40Cr替代是可行的,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不建议更改,用40Cr调质、渗氮处理加工周期不比渗碳淬火短,费用还要高。

网友:
我们曾经用过40Cr作为重载轴使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
如果轴是齿轮轴,还是20CRMNTI好些,原因是好齿轮要求齿面硬齿心韧。。。好像我跑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