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到一个气嘴,SMC的样本上怎么没有?

楼主(2011-09-30):
我是个外行,但我现在要用到一个气嘴,只要气体通过它来吹就行,但在SMC的样本上怎么没有呢?它应该是标准件的呀?

网友A:
是这玩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玩意吗

是这东西!我要它的一些尺寸。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
这是标准件,但是有流量选择的。根据开口的大小和密度确定流量。所以要看你需要什么呀的!
另外有不锈钢的和铜的。你需要这个是什么用?作用先说了,才能确定选择哪个类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东西!我要它的一些尺寸。在哪可以找到?

我给个qq号你吧,你可以联系他们,样本是他们给我的。
图片是Parker的样本。

QQ: 11219706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个qq号你吧,你可以联系他们,样本是他们给我的。
图片是Parker的样本。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