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一些极限尺寸,望各位告知!谢谢。

楼主(2011-09-30):
      请大家不要觉得这样加工有点难或者比较难就放弃这种设计,而因此换另一种设计。  我就是要做这种效果,换了就不好了。当然如果是不合理那是要改的。      问的有点多,大家请耐心回答啊。我要准确的,谢谢了。   我就是想尽可能设计好,达到极限(往往不太可能),或者比极限差一些。
  非常抱歉忘了厚度:T=1MM

网友A:
请说明板的厚度,钣金折弯的最低高度一般为3倍的料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板的厚度,钣金折弯的最低高度一般为3倍的料后。

板1MM厚,不好意思。忘了标了。  高度没问题,,是那个5.5,,也许可以更小点,比如4可以吗?哈,,

楼主:
没人指教吗?come on ,baby

网友:
你那个折弯主要是看刀具,因为突出的部分离折弯很近,需要用很小的下刀槽来折,如果按5.5来算的话,那么下刀槽要宽6MM以下的。而且上刀也必须是特殊的,刀尖4mm以上部分要为那个突起让位,或者干脆用60度以下的尖刀来折

网友:
关于滚圆那部分,那部分和折弯内R角无关,这部分属于拉伸变形,具体R为多少,拉多深要看你模具,一般R不会小于板厚,再小就变剪切了。

网友:
折弯也可以控制的这么精确吗,我们厂都是粗略的折弯,学习了,谢谢大侠们的分享,看来我得好好学习一下了,谢谢。

网友:
如果是上模具的话,你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知道你的产量怎么样

网友:
产品的尺寸和上模没关系,关键是下模的V幅选择上。看了您的模拟图,感觉没什么难度,只要选择V幅在8mm以下,并且模具的边宽在2mm以下的就没有问题。当然,这也要看您是选用哪种折弯方式来解决的。因为折弯方法有两种,一种是R曲,一种是C曲,如果用C曲的话,V幅只要选择4mm的就可以。建议用单V模具来加工,很简单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玩意比较适合油压成型~~

网友(2011-11-12):
可以加工  上模 采用 30度 尖刀  下模采用V5 的 单V 模具  精确度 可控制在10条    这个主要看机床了

网友:
模具做这样的问题,就简单多了的,所以看你的量如何了

网友:
用模具5.5可以调整的更小

网友:
上图中的凸起部分不需要折弯,直接冲压成型,尺寸怎样选择都可以.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中。。。。。。。

网友(2012-06-06):
这个量产的话,最好先速冲加工外形和内孔
至于内部R处只能用冲 压了。数冲做不了,因为数冲加工旁边会变形拉伸
最好折弯部分1.0的板,宽度基本没多大限制,做2mm的边也是没问题的,看刀具和V槽

网友(2012-09-29):
最小2都没问题、下模v6、上模30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