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如何加工5号莫氏?

楼主(2011-09-30):
数控车床上加工5号莫氏,  图纸上没有大端 长度  和小端尺寸 ,  只有度数和一个名义尺寸 。
   请问编程怎么编程?  谢谢!

网友:
图纸不是工艺卡,有些你想要的的尺寸必须自己算 或 找工艺员要

网友:
工艺手册上现成的啊,莫氏锥度不就那几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