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设备,急需采购,求助!

楼主(2011-09-30):
各位,图片是国外的设备,有见到过这样的液压压头的吗?
因为有个项目上要用到类似的液压系统,我们又不是专业做液压的,求各路大侠援助。
可以提供者方面信息吗?外购件或是自制件都行。
要求:油缸压力5-7MPa,行程30左右,缸外径目测40左右。单作用即可,泄压后复位。

网友A:
没看懂到底什么东西!是每个单独作用的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到底什么东西!是每个单独作用的液压缸?

大致的猜想:大底板内是油路系统,20多个是单独作用的油缸。一根黑色的管子估计是进油管。

网友B:
w w w.jergens.com.cn/index.asp这个和LZ的差不多.
你可以上网找个合适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 w w.jergens.com.cn/index.asp这个和LZ的差不多.
你可以上网找个合适的型号.

谢谢!!正是要找的!

网友C:
拆一个给做油缸的厂家,让他们自己测绘就好了。
还有成套设备是有图纸的,可以找一下图纸再那,有图纸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一个给做油缸的厂家,让他们自己测绘就好了。
还有成套设备是有图纸的,可以找一下图纸再那,有图纸最好 ...

设备不是我们的,弄不到样品。
不过问题还是解决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