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无法隐藏零件!

楼主(2011-09-30):
为什么那个可见性是隐去的?点不中,在工程图中无法将想隐藏的部分隐藏。

以前可以进行次操作的,怎么现在不行了?而且是每个项目都无法执行,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
把屏幕全部拷上来。

网友A:
如果要隐藏某部分模型特征,不在工程图中出现,可在模型中选中要隐藏的特征,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抑制特征”即可,这时在工程图中被抑制的部分就不会出现了。如果要在装配图中隐藏一个和几个零件,可在装配模型中,选定零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不可见”即可。由于工程图是三维模型的投影,所以有些东西需要到模型中去找,这也是inventor的所谓关联性。

网友B:
可能你点的位置不对,点立方体图形,或者直接去点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隐藏某部分模型特征,不在工程图中出现,可在模型中选中要隐藏的特征,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抑制特 ...

我需要的不是在模型中隐去某零件。我是想在某视图中隐去某些零件。这个操作是可以的,我以前执行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点的位置不对,点立方体图形,或者直接去点零件。

不是点的位置这个问题

网友(2011-10-30):
没有遇见过这种现象,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隐藏某部分模型特征,不在工程图中出现,可在模型中选中要隐藏的特征,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抑制特 ...

很详细,很具体

网友(2011-12-08):
这人问题,我也一直搞不懂,不过现在清楚了,谢谢,

网友(2012-05-11):
,只需要把各视图中的关联去掉
如图所示,这样就可以使用去除可见了!

网友(2012-10-12):
呵呵,楼上正解,我也正郁闷呢,刚解决了

网友(2013-01-06):
10楼正解

网友(2015-10-31):
引用 网友C:

看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