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塑料模师傅帮忙

楼主(2011-09-30):
我们公司产品上用到一种环形零件,说白了就是一根环形管,中空的,以前都是用不锈钢管弯管,再在焊接接头的部位开孔把接头焊上去,现在领导嫌烦,又要处理酸洗什么的,钱又嫌贵,想用尼龙材料代替,所以我想请教下师傅们,如何设计这个环的模具,(图上的圆环以及12个小段都是中空且带螺纹的M4,225长度那端还有M8外螺纹,12个小段与环平面有角度),还有就是费用的问题(这个是主要问题),如果有管材成型模具经验的师傅肯帮个忙教下我,感激不尽。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东西开模注射、吹塑都不可行,若承压不高的话,可用热熔或焊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东西开模注射、吹塑都不可行,若承压不高的话,可用热熔或焊接的方法。

承压15-20公斤,师傅能具体说下怎么做么,还有大概费用

网友(点评):
你说的压力不低了,自来水的压力一般是5kg左右,

网友(点评):
说的是压强,单位面积,即kg/cm^或Mpa,1Mpa=10kg/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东西开模注射、吹塑都不可行,若承压不高的话,可用热熔或焊接的方法。

是啊,20公斤力不就相当于20MPa么,能否请教下师傅具体怎么做啊,还有刚才说的注塑吹塑不行,如果我把一个环分3份呢,单独做1/3能做塑料模么,连接的地方我自己配接头,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仔细看了你的尺寸,圆环外径16,内径8,即使你分成4段,8mm的孔有是圆弧抽芯,不能说不能实现,还有那分叉也要抽芯,所以,实现了模具生产,成本也不低。建议采用热熔焊接,但得有胎具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东西开模注射、吹塑都不可行,若承压不高的话,可用热熔或焊接的方法。

但也得有中空的尼龙材料啊,棒类的好说可圆环型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尼龙?确实很少,工艺性也不好(焊接),你的用途是什么?有耐热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东西开模注射、吹塑都不可行,若承压不高的话,可用热熔或焊接的方法。

就是用尼龙代替不锈钢,做这个环形管子,里面走水,耐压20MPA左右,没其他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尼龙代替不锈钢,做这个环形管子,里面走水,耐压20MPA左右,没其他要求了

20MPa的压力,属高压,非金属管所不能承受,还是用不锈钢的吧!

网友:
应该不太容易吧,就是能做出来,价格也会很高啊

网友B:
你这东西其实可以做。但是,要看量有多大?第二,如果选用PA(尼龙)产品外形是否可以做修改。即内径不变,外径适当加大,增加抗压能力。具体做法是:沿中轴线横剖开,按上下二个部分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东西其实可以做。但是,要看量有多大?第二,如果选用PA(尼龙)产品外形是否可以做修改。即内径不变, ...

您指的中心轴线横剖是哪?是不是把圆管和直管分开开模还是什么呢?

网友:
那个竖杆也有呀?这样做模具的话,就麻烦的,没有还好说

网友:
横剖。直管焊接。模具可以实现。产品也不大。主要对横管的断面结构要做修改,保证耐压。可能截面的尺寸要加大。

网友:
直管和圆管分开加工后焊接上去。圆管和旁边的支管沿中轴剖面分为2个产品。2产品的链接结构要做重新设计。这个模具很容易做,可以2个做一套模具,也可以分开做2套模具。如果你们的产量在10万每年,建议做一套模具。总之,还要做的是这样2种加工方法的成本核算,一定要做比较,这样的设计在开模之前要做耐压试验。试验的方法是用类似的等直径的尼龙管(直的也可以。)断面结构和你设计的一致,加压力到你们的工作状态。以保证连接后的耐压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中心轴线横剖是哪?是不是把圆管和直管分开开模还是什么呢?

中轴线就是除了那个长直管,圆盘和旁边的支管的水平轴线,剖二半啊!这样成型很方便。模具也很便宜,不需要抽芯。唯一的是要把改进的塑料管拿一小段(直的也可以,只要剖面的形状一样)事先做耐压试验。可以了,再开模具。

网友:
压力太大,要不还能想想用吹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