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雾润滑

楼主(2011-09-30):
高速旋转,高温区域,轴承润滑可以用油雾润滑吗?

网友:
可以,要上一整套系统,

网友:
液体飞溅润滑!

成本低!
设计简单!
降温润滑效果好!

网友:
油雾一定要注意,环境,最好油雾能收集后,处理下排放

网友:
油气润滑很好,很节能!对轴承作用大,齿轮不建议,因为齿轮的发热大,散热慢,用油气润滑达不到齿轮散热的目的

网友:
我们是专业做油气润滑的,需要的话可以帮忙。

网友(2011-11-06):
油雾大多都淘汰了就没有必要再上了吧

网友:
对于>50000r/min的小轴承常常采用油雾润滑,但是,如2楼说的,需要上一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