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高压柱塞泵的?

楼主(2011-09-30):
想配在设备上, 压力在50KG  流量50L/分    配好电机,调压阀等 大概在什么钱位? 有熟悉的朋友介绍一下呀.谢谢啦!

网友:
压力5MPa,不应该用柱塞泵,齿轮泵和叶片泵就可以了。
泵和阀因品牌不同,价格相差很多。调压阀应该和液压系统其它器件一起设计选定。

网友:
水机不是特别熟,这个压力不大,流量不低。配在设备上,如需7*24连续使用,要两台交替。楼上先生说得很明确了,不需要柱塞泵。
价格的话,应该不会高于1w。

网友(2023-03-21):
您好,功率大概用5.5kw就行了,柱塞泵可以选博拓的。加上阀价格不会太高,大概两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