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求助:悬臂梁移动载荷分析。

楼主(2011-09-30):
属性:长度为20mm,直径为1mm,材料为45号钢,杨氏模量为2.1×1011pa,泊松比为0.3,密度为7.8×103kg/m³
力:大小1.37N,移动速度为:3mm/s.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
求梁中点处的位移相应

楼主:
这个是经典的简支梁的分析,移动载荷,但我做出来的结果不是怎么的理想。
FINI
/CLE
!设置参数
/CONFIG,NRES,2000
*SET,LONG,40    !梁长度
*SET,NE,20    !单元数
*SET,DL,LONG/NE    !单元长度
*SET,NN,NE+1    !节点数
*SET,FF,5000    !移动的集中力
*SET,VV,80    !移动速度
*SET,DT,DL/VV*3.6   !移动经过一个单元所需时间
!定义单元材料实常数
/PREP7
ET,1,BEAM3    !梁单元
MP,EX,1,50E9    !弹性模量
MP,DENS,1,2500    !密度
MP,NUXY,1,0.2
R,1,0.5,0.041667,1   !几何常数
!建立模型
*DO,I,1,NN,1
N,I,(I-1)*DL    !建立
*ENDDO
*DO,I,1,NE
E,I,I+1
*ENDDO
FINI
!加载与求解
/SOL
D,1,ALL
D,NN,ALL
ANTYPE,4    !瞬态分析
TRNOPT,FULL
TIMINT,OFF
OUTRES,BASIC,ALL    !输出基本项,每一步都输出
KBC,1       !指定载荷类型
TIME,1E-10     !指定载荷步结束时间
NSUB,4,8      !指定载荷子步数为4,最大子步数为8
SSTIF,ON      !打开应力刚化效应
ACEL,0,9.8,0     !施加重力加速度
ALLS       !选中所有元素
SOLVE       !求解第一个载荷步
TIMINT,ON
*DO,II,1,NN,1
OUTRES,ALL,ALL    !输出所有加载子步的所有结果
TIME,II*DT    !每个荷载步的求解时间
NSUBST,5    !每个荷载步包含五个子步
FDELE,ALL,ALL    !删除所有的集中力荷载
NSEL,S,LOC,X,(II-1)*DL !选择集中力作用节点
F,ALL,FY,-FF    !施加集中荷载
ALLSEL    !选择所有
SOLVE
*ENDDO
SAVE
FINI
/POST1
SET,NE/2+1,LAST    !设定读取的载荷步
/ESHAPE,1    !显示梁形状
PLNSOL,U,Y,0,1.0   !Y向位移
PLNSOL,S,EQV,0,1.0   !等效应力
FINI
/POST26
NSOL,2,NE/2+1,U,Y,UY_M       !取出梁中部节点Y方向的位移
XVAR,1                   !定义时间变量为坐标横轴
PLVAR,2                  !绘制位移随时间变化的图形
DERIV,3,2,1,,,,,1        !对梁中部节点的Y向位移进行微分运算,得到Y向速度
PLVAR,3                  !绘制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形
DERIV,4,3,1,,,,,1        !对梁中部节点的Y向速度进行微分运算,得到Y向加速度
PLVAR,4                  !绘制加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形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悬臂梁中点的位移时间曲线。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悬臂梁中点的位移时间曲线。

这个是简支梁的中点位移时间曲线,哪位大侠指正下。

这个是简支梁的中点位移时间曲线,哪位大侠指正下。

楼主:
为啥没有高手回应呢????

网友:
自己先手算一下,看看有多少误差

网友:
你就是高手啊,自己解决吧,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