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机导轨,有何特别要求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1-09-30):
升降机导轨,有何特别要求和注意事项?

除了满足承重要求,还有其它什么注意事项吗?

谢谢!

网友A:
没有其他要求,普通的导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要求,普通的导轨即可。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请问之前是有接触过升降机设计的吧,因为前段时间刚好有客户需要这种。

网友(点评):
没有接触过,升降机的精度要求应该要求不高。我是做机床设计的。

网友(点评):
嗯,最后选了RG滚柱系列的,满足承重需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