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 怎么编程 挑丝

楼主(2011-09-30):
比如我 挑个 50 的外圆 外丝 ! 丝长 25  螺距 2.309 ! 没有锥度!

用KND 的 编程方法

G00 X52. Z4.

G92 X50. Z-25. F2.309

XXX
XXX
XXX
XXX
XXX

用广州980 TD 怎么编程啊!

网友:
一样 可以用的  !就这么编吧! 一般的 国产系统 编法都差不多的  。西门子。除外  其他系统 用G92 都 可以。 928 的系统 也有点小 区别

网友:
一样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国产数控系统都是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通用代码

网友:
广数也这样编,我就是做广数的,广数指令都模仿法那克系统的,很简单!

网友:
928的 F换成P 就万事OK。。格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