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出来的丝止规老是会过

楼主(2011-09-30):
在普车上用尾座攻M12的丝,尾座上装的是攻丝夹头!可以拉升的!但是攻出来的丝止规老是会过~~[

网友:
是不是你的床子主轴径向跳动比较大哦,导致工件在旋转时和主轴同轴度不好,才出现止规通过的情况,建议你打一打主轴跳动

网友: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看楼下的

网友:
丝锥用油石油一下。用粘性较大的润滑油

网友:
可能丝锥本身就不合格,也可能是尾座与主轴不同心。再就是丝锥夹头有问题。

网友:
5楼把问题分析的很全面 啊,想说不得都没机会了,、自我觉得丝锥或夹头的问题多点

网友:
你把孔做大一点就不会过了

网友:
建议楼主买质量好点的丝锥,再不行分头锥二锥进行加工,就是效率低点

网友:
看看尾座的同心度,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尾座不要锁死 底孔也要正

网友:
丝锥要用合格的,正牌的,其次将丝锥装夹做成浮动的,就可纠正尾座与主轴不同心的问题。再者丝锥止规进去不超过两圈是合格的。

网友:
主要是这几方面的问题:1尾座与主轴不同心。2尾座与导轨润滑不好。3丝锥磨损严重。4用好一点的冷却液或者用豆油也可

网友:
1把丝锥夹头做成浮动,这样可避免丝锥与尾座不同心的问题。2底孔稍微大点。3换粘连度较大的润滑油

网友:
丝锥和孔不同心造成的,可能尾座和卡盘不同心

网友:
零件是什么材质的呀,
  可以使用跳牙丝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