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纹如何车

楼主(2011-09-30):
我现在加工的零件是40落料,经过调治后很硬。M16*2的螺纹,转数300。我现在用数控刀具车了没有几个刀具刀尖就不行了,现在请求高手应该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YG726硬质合金刀片试试,应该可以提高刀具耐用度。

网友:
可以跟换陶瓷的刀立,或者加大切削次数缩短切削层数

网友:
40cr材料调质不会很硬的,也就是30度左右,用普通合金刀没什么问题的,你不会是按淬火处理的吧?

网友(点评):
说的正确,调质硬度不应影响加工性能的。

网友:
刀尖不行了是磨损的不行了,还是有积屑瘤呀?

网友:
螺纹表面光洁度如何?

网友:
如果是刀尖磨损太快建议如下:
切削参数方面:
1.增加进给次数,降低最大进给的进给量
2.采用恒面积的径向进给方式
刀具方面:
1.选择更耐磨的刀具涂层,
2.选择更耐磨的合金刀片,合金加涂层的刀片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