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液压挖坑机,求助

楼主(2011-09-30):
我是一个从事绿化的,  想做个液压挖坑机,  自己有现成的汽油机,  就是不懂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具体的配置型号和安装方法。

有那位好心的老师能帮助一下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比较模糊。
在设备的什么地方改装液压机构?
改装后的液压机构主要做什么用途?

网友(点评):
给的图片把要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汽油机是6.5马力的;希望有老师能给帮助下

网友(点评):
在坡地上又费力还不方便。

网友A:
这个设备可以用1个齿轮泵和一个齿轮马达组成闭环系统解决。
汽油机转速高,土方钻转速低,按需要的速比选合适的泵和马达排量。
建议选用合肥长源的产品,规格足够选择。

网友:
宁波华液的怎么样啊?

网友:
汽油机?图片看起来有油管,不是液压的吗?
液压设备常用公式 功率N=P*Q/600
                                 =T*n /9550         转矩*转速。
一般资料上都有,注意机械和液压效率及单位。

网友:
往下再有个液压缸就好了, 可以自己往下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可以用1个齿轮泵和一个齿轮马达组成闭环系统解决。
汽油机转速高,土方钻转速低,按需要的速比选合 ...

上面没有减速环节,齿轮马达转速太高,感觉应该用摆线马达。

网友:
有条件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制做自行式栽树挖坑机,可以提高功效节省劳力。

网友:
可以制做一种小(微)型蜘蛛式挖机换上机具用来栽树,移树,挖坑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好霸道的东西 也,        这个机械的效率肯定好高哦。

网友:
仅单独组成一个闭路吗?我感觉还是加几组控制阀比较。溢流阀,节流阀。尤其是溢流阀,可以在马达遇到坚硬东西的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发言;只怪自己不够专业买人家专业的机器;经济是一方面;兴趣和对制作的热爱是我们所追求的;哈哈我让大家看些类似咱们当年的共军[土八路 ];所依靠自力更生的劲头;

网友:
这个好像已经有成品了,去看看就知道如何整了。

楼主:
;谢谢我们这是没卖的;为省俩钱;还得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液压专业

网友:
自己造飞机的人都有,还有造潜水艇的,但要实用价值的话,我看还是买可能更划算,因为做机械的东东本身就需要够条件的设备.你的条件可能办不到.

网友:
想在你原有的挖坑机上改进.必须先加重机身的重量.机身太轻加了液压下转后,当转头转不下去时很容易把它顶起来.其实改造不难.加个阀和油缸就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不用液压?直接接减速机软轴传动?

网友(2011-12-02):
你需要买一个液压泵,一个液压马达。但是要事先计算好了所需规格再买。

网友:
像个小号的旋挖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前辈们都太有创意 太有才了

网友:
做一个可以就是销路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