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泡塑料模具,承受的最高温度是150度,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1-09-30):
想做发泡塑料模具,承受的最高温度是150度,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好?
具体的说:我曾经用过不锈钢,2Cr13,调质HRC24-28对于较小的模具可以,但是大的我算过重量,差不多20公斤,太重了,不易操作。后来改用尼龙,轻是轻了,但是不耐磨,不耐用,请问大侠没能否提供一些常见而且容易买到的材料,我需要的是棒料,直径在最小100到最大400mm的。

在此求助了。

网友A:
楼主、我曾经设计过一套发泡模具、主要用于产品包装时防震的、不知是否一样。模具材料用的是木材、效果还可以。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曾经设计过一套发泡模具、主要用于产品包装时防震的、不知是否一样。模具材料用的是木材、效果还可 ...

你好!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选用木材不合适,我主要想采用模具塑料,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2Cr13可以,那就还用它呀,改用空心的重量就轻了。
要么用轻的材料接触部镶上2Cr1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2Cr13可以,那就还用它呀,改用空心的重量就轻了。
要么用轻的材料接触部镶上2Cr13就可以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现在要做的泡沫球,是椭圆形的,应该说我们所想的发泡塑料不一样,我看你的意思好像是包装上用的,而我为别人设计的是质地很密,具体是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两种混合而成发泡,牵涉到保密,需方也没有给我提供太多的参数,因此我也是试制。采用过2Cr13的,也采用了尼龙,如上所说问题所在。

网友B:
那用PI(聚酰亚胺),不过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PI(聚酰亚胺),不过挺贵的。

那好,有时间我查查资料看看。

网友C:
建议楼主试试铝材,我们公司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试试铝材,我们公司用过

谢谢!我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1-11-21):
wushiqing123  您好,请教一下,你用木材做的发泡模具是怎么个情况,发泡的是铸造消失模吗?木材用的什么木材呢,会不会吸水发胀

网友:
用铝合金吧!最好用镁铝合金,虽然贵点,但是耐用!可以做钝化处理!

网友(2015-08-25):
试试铝材,我们公司铝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