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调速回路,请教

楼主(2011-10-01):
请问
何时选择用进口节流调速,何时选择出口节流调速?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人有些争执。

网友:
这位朋友,我可能没有明白您所谓问题的深意,但就进出口节流调速问题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
进口节流调速:调速直接,范围大,但缺点很多,极易产热,效率低,稳定性不好,不适合高压力
场合,个人建议,如单纯的进口节流调速不采用这种方式。
出口节流调速:出口节流可做背压阀使用,用于降低速度,液压泵输出压力恒定,简单油路中应用
很广。个人建议,采用出口节流的方式比较经济、直接

网友:
2楼说的很清楚,一般情况下建议采用出口节流,我也不是很懂,我在一个设备上采用过出口节流,其实只是安装了一个出口节流阀,效果还好,已经完成进气时气缸速度慢,出气时速度快的要求。

网友:
在不同的地方用处也不同啊,常见的就是再出口的比较多啊,我个人意见啊。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和压力大小无关!进口节流液压冲击小,对设备的震动小,主要用在要求比较精确的地方!!如果是同步缸两个节流阀或多个进行同步调速比较麻烦吧!!!

楼主:
主要是感觉,一般液压缸为平的时候,负载比较平稳,液压缸不受外力这时用进口节流,反之用出口节流。争论的重点是液压缸受外力主要还是负载是主要。

楼主:
请楼主也说说,仅仅是举个例子:有的回路液压缸的无杆腔或有杆腔既有进口节流又有出口节流,另一回路啥也没有。为什么

网友:
回油节流保证缸内有背压,不会产生爬行和震动,进油节流保证速度稳定精确!!

网友:
支持二楼意见

网友:
看工作情况,如果系统要求比较高的精度,不能有冲击,采用进口节流会好点,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