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乱糟糟、暗白色车刀花”,请教

楼主(2011-10-01):
请教:“不规则车刀花”(如图)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
材料40Cr,调质,HRC23~32。
·特点:1.刀花显得乱糟糟,呈暗白色(有些丧失金属光泽)。2.仔细观察,有点像铁屑冷焊在上面。3.较轻的时候并不是轴的整个圆周都有。
·并不是由铁屑缠绕导致。加工时断屑还可,没有形成封闭的圈圈状缠绕着轴转的铁屑。
·进给增加、减少了10%,都没明显效果。背吃刀量增加、减少了5%,也都没明显效果。
·换了一次新刀,换刀后的第一件活情况更严重。(后来有些减轻,但不知道是修改进给的效果还是刀具磨损的效果)。

网友:
初步可判定是材料或刀具的因素,断屑并不意味者不拉毛。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试试用正刃倾角的刀片

网友(点评):
“拉毛”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由于切屑与零件的已加工表面发生刮蹭所致。解决办法:手磨刀--刃磨出2~3°的刃倾角(抬头)。数控刀片:更换带有刃倾角的刀片。如果不能更换刀片就减少背吃刀量减少1/2,进给增加1/3试试。

网友B:
沫子刮的。
检查刀具,转速,进刀

网友C:
铁削 挤的还是排削不好 你的材料可能是Q235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沫子刮的。
检查刀具,转速,进刀

麻烦大侠讲再详细些,刀具的可能原因,转速应该提高还是降低,进刀应该减低还是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削 挤的还是排削不好 你的材料可能是Q235很软

1.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排屑不好?
2.材料40Cr,调质,HRC23~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由于切屑与零件的已加工表面发生刮蹭所致。解决办法:手磨刀--刃磨出2~3°的刃倾角(抬头)。数控刀片:更 ...

请教大侠个问题,数控刀片从左往右车和从右往左车的刃倾角是相同的吗?

网友:
刀具问题 碰到过很多了

网友(点评):
刀具的什么问题?

网友D:
感觉是铁屑拉的。有的时候看着铁屑断屑良好,切不与加工面接触,但是铁屑流出方向不佳,导致铁屑由一条边与共价钱呢摩擦。而且不是连续的。因为摩擦了段时间铁屑就正常了,正常了一段又回去了(至于为什么这样重复,我无法从理论上说清楚)关于解决办法,我在普车上干,就是重新磨刀,刃倾角、前角、其实这是个小毛病。角度稍一变化就改变了。也许数控的刀片很规矩,相差无几吧。

网友(点评):
“导致铁屑由一条边与共价钱呢摩擦”中的“一条边”和“共价线”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如果不是材料和刀具以及铁屑的原因,那估计就是机床刚性问题了。

网友(点评):
和机床刚性有什么关系?机床刚性怎么会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铁屑拉的。有的时候看着铁屑断屑良好,切不与加工面接触,但是铁屑流出方向不佳,导致铁屑由一条边与 ...

刀具暂时不能改变,材料不能改变,暂时大概只能从工艺参数上想办法,怎么办?

网友F:
我认为是料的调质问题。

网友(点评):
调质的什么问题?

网友G:
换个刀具参数和切削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刀具参数和切削参数试试。

1.短时间内,刀具很难变更。
2.背吃刀量和进给都做了5%-10%的调整,没见到明显效果,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该动哪个工艺参数。

网友H:
这个硬度是最适合加工的,断屑并不意味着不拉毛,更换正刃倾角刀片,选择合适的切削参数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硬度是最适合加工的,断屑并不意味着不拉毛,更换正刃倾角刀片,选择合适的切削参数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什么样的参数是“合适的切削参数”?

网友:
楼主车的时候有没发振的声音,换个其他的铁件车下,比较下什么情况?看是不是车床出问题了。调质硬度才23到30,换算成HBS也就300多,料的性能应该属于软料,刀具要磨得锋利点,进给快些,转速高点。我车过一个铁棒子,直径30,转速800,进给100,吃刀单边0.5毫米,车出来挺光的,精车时单边0.2毫米,其他都一样,车出来真花,气的我只能用砂纸磨了。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精车单边0.2余量不大,关键是刀子排销槽合适,一般精车单边留0.3左右

网友:
车刀的切削槽磨的窄点,深点!
适当的降低转速,提高走刀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材料和刀具以及铁屑的原因,那估计就是机床刚性问题了。

导致机床刚性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机床导轨、主轴磨损,床身时效不足,主切削力过大等等。正因为机床刚性不足,从而导致工件在加工时,因磨损间歇,机床抖动而使工件表面产生波纹、划痕等瑕疵。

网友:
检查材料质地 和刀具 精车时适当提高车速控制进给量 着重检查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参数是“合适的切削参数”?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选用合适的切削参数跟刀具的几何角度、切削深度、切削速度、进给量,还有机床以及工件的钢性等因素有关,这些大多都是靠经验来调整。

网友:
楼主铁屑是带状的还是C型的,好像C型的光洁度很差的

网友(点评):
带状是连续的,C型是断续的?

网友:
带状是连续的,根据机械加工理论带状是最好的

网友:
据我观察可以排除是设备原因而产生刀花.因为这些刀花最多覆盖了数条刀纹.而且很无序.我判断是铁屑拉伤的.检查刀具.

网友(点评):
检查刀具哪(些)项内容?

网友(点评):
刀具的哪(些)项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刀具问题!

网友(点评):
考虑刀具角度、锋利性方面吧!

网友I:
我也认为是拉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认为是拉毛了

“拉毛”是什么东西?

网友:
铁销拉毛的,,,,,,,,,,

网友J:
这个问题他妈的太有代表性了,强烈建议加精。
做数控的就烦这个鸟问题,换了新刀一点问题不解决,那就是最痛苦的事情了。
这个花纹我看了下照片,似乎是台阶处出现了这个问题,会不会台阶这里余量一下子变大或者进刀速度放慢,造成了铁屑刮到了已加工表面,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看起来铁屑一点不缠,整条出来,但确实就是被铁屑刮的,而且花纹像是刻刀刻出来的一样,还挺有秩序。

如果上面这个原因还不解决问题,那就用金相砂纸轻轻地擦拭刀尖,如果还不行,调整刀具尖高度,再不行尝试很大吃刀量尝试很小吃刀量,高转速低转速,还不行,没辙了,投降。个人胡乱的一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有可能是积削瘤掉落后拈在了工件表面上,提高切削速度可避免积削瘤的产生.

网友(点评):
切削速度已经达到140-165m/min了,我不知道再加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料的调质问题。

是不是材料太软了。。

网友K:
减小精车余量,调整线速度,选用合适的刀具(正刃倾角),提高进给量,此问题必解
此花纹是由铁削排出时与高速旋转的工件接触所产生,数控加工调整至“C型”削,普车就算了(难打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减小精车余量,调整线速度,选用合适的刀具(正刃倾角),提高进给量,此问题必解
此花纹是由铁削排出时与 ...

感谢大侠的指点,有一事不清楚,怎么能“数控加工调整至“C型”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他妈的太有代表性了,强烈建议加精。
做数控的就烦这个鸟问题,换了新刀一点问题不解决,那就是最 ...

“这个花纹我看了下照片,似乎是台阶处出现了这个问题,会不会台阶这里余量一下子变大或者进刀速度放慢,造成了铁屑刮到了已加工表面,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看起来铁屑一点不缠,整条出来,但确实就是被铁屑刮的,而且花纹像是刻刀刻出来的一样,还挺有秩序。”——这段分析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网友L:
吧材料调质到HRC32-HRC35看看。。我觉得的是材料软了导致的积削瘤,。。刮痕的话应该是机床开机不稳导致的,开始加工的时候应该空转调稳。

网友(点评):
1.材料硬度是设计规定的(可能是使用要求),我是做工艺的,无权干预,只能从工艺上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吧材料调质到HRC32-HRC35看看。。我觉得的是材料软了导致的积削瘤,。。刮痕的话应该是机床开机不稳导致的, ...

我以前做工艺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做过PPAP,收集的一个礼拜的抽样数据。。的出结果显示,是材料太软导致的。

楼主:
首先十分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热心指点,通过查看各位大侠的贴子和分析,能得出来该问题十有八九是铁屑拉出来的,但是拉伤轴颈表面的铁屑是怎么产生的和铁屑是怎么拉伤轴颈表面的个人感觉挺难分析的,情况紧急,我使用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增加了一刀,该刀单边只车0.02(招法有点赖,但是好歹生产能进行下去了)。

网友:
应该是刀具问题,切削刃磨锋利,通过卷削槽控制切削流向,增大副偏角

网友:
机夹刀的话用90度涂层刀片,涂层为金色的那种,用G99编程,粗车单边吃刀1-2毫米,进给速度每转0.2,留单边0.2左右精车

网友:
相对C45来说40Cr的剪切性能不是很好,在选用刀粒的时候刀片的断悄槽型和刀片形状就很重要了。建议用T型刀片,断悄槽深一点,不要选择封闭式断悄槽,倒棱在0.15-0.2mm刀粒,

网友:
可能是刀具的修光刃出了问题,或者是刀具的材料有不合适。

网友:
刀磨的太锋利了

网友:
将刀具反装看看是不是这样情况不就知道是不是切屑造成的了?反装切屑不就直接掉下去,不排向已加工棉了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材料软,刀具排屑不畅。。。。。。。。。。

楼主:
1.十分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2.该问题已经通过轻刮0.02得到了解决,经数日观察,效果良好。

网友:
反向走刀百分百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