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编号有什么要求吗? 求助

楼主(2011-10-01):
各位大哥我是做起重机的  请教 出厂编号有什么要求吗?标牌上面的编号。

楼主:
怎么没有人支持,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
要体现机器的生产日期吧~不知道对否

网友:
       一般来说,有两种:
1: 年份(可取后两位)+产品顺序数。(根据年产大小,可
      取3~5位数)如:2011年生产的第88台设备,可编为:
      110088(11088,1100088)以备以后有问题时,方便追朔
      查询。
2: 可按生产顺序编号。如:0001,0002......  很少用。

网友:
便于对产品的追溯以及质保,

网友(2011-11-01):
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啊,但是我们厂买的一些设备的编号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一般就是个出厂时间,生产编号之类的

网友:
可以自己定义嘛,可以按出厂时间编,还有按照生产序号编

网友(2012-05-16):
一般是工厂代码(编号)+生产日期+设备顺序号,没有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