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镗孔椭圆

楼主(2011-10-01):
小发动机缸孔(类似摩托车缸体)材质:铸铁,直径:40,先粗镗,留直径余量0.5,加工中心精镗。使用BT40刀柄,小刀夹装TCGT090204刀片,材质CBN。转速2000r/min,进给120mm/min,椭圆小于0.005.为提高效率,转速4000r/min,进给200mm/min,椭圆0.02.是否是刀具的不平衡引起椭圆变大。但感觉4000应该不会影响这么大。怎么验证和估计不平衡的影响。

网友:
应该是切削力太大引起的。检查一下夹具是合理

网友:
装夹变形,加工应力也要考虑下哦,

网友(2012-07-07):
1,线速度从250m/min提升至500m/min,这个线速度对于加工灰铁,CBN刀片完全可以承受,故可排除刀片磨损导致锥度问题。
2,走刀量从0.06,降低至0.05mm/r,切削力变下,排除轴向力导致的震刀问题。
3,至于装卡,如果没有改变参数前加工不椭圆,改变之后,也不会影响。
排除以上,主要取决于机床主轴和刀柄的平衡性。
参考CBN刀片镗削缸体的几篇文章:[url=1,线速度从250m/min提升至500m/min,这个线速度对于加工灰铁,CBN刀片完全可以承受,故可排除刀片磨损导致锥度问题。 2,走刀量从0.06,降低至0.05mm/r,切削力变下,排除轴向力导致的震刀问题。 3,至于装卡,如果没有改变参数前加工不椭圆,改变之后,也不会影响。 排除以上,主要取决于机床主轴和刀柄的平衡性。 参考:发动机缸孔精镗加工与CBN刀片]发动机缸孔精镗加工与CBN刀片

网友:
看似4楼 回答的很全面,我觉得还是 2 楼 3楼的说的靠谱一点。 当然4楼说的 也有道理,。在你主轴不装刀具,打4000转听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没问题,我估计切削力太大,工装问题。 偏向工装问题会多点。

楼主(2012-09-23):
谢谢各位的指导,现在为保证椭圆,改为粗镗后精镗。精镗转速1500r/min,进给120,精镗刀片寿命不超过1000件,超过,椭圆就超差。曾在其他公司机床上试过3000r/min,椭圆很小。估计可能是主轴和机床刚性不够。但切削灰铸铁,余量0.3,感觉应该机床没有问题。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理论数据。BT40刀柄,主轴台湾旭泰的。立柱直的,底边没有加大,这个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