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线穿透关系的应用,异形梁变截面扫描~~

楼主(2011-10-01):
针对我的上一贴 变截面扫描  经过总结的  分享给大家
首先总结下,其实solidworks的帮助里写的很清楚:
“应在升成引导线和路径之后,再生成截面,带引导线的扫描不要求穿透几何关系……

扫描通过沿着一条路径移动轮廓(截面)来生成基体、凸台、切除或曲面,遵循以下规则:

    对于基体或凸台扫描特征轮廓必须是闭环的;对于曲面扫描特征则轮廓可以是闭环的也可以是开环的。
    路径可以为开环或闭环。
    路径可以是一张草图、一条曲线或一组模型边线中包含的一组草图曲线。
    路径必须与轮廓的平面交叉。
    不论是截面、路径或所形成的实体,都不能出现自相交叉的情况。
  • 引导线必须与轮廓或轮廓草图中的点重合。
  • ……”
  •

这些应该认真理解,或许真正用到之后才能体会到……
其实我也是网上搜了下,有个实例是扫描一个支架零件的筋板,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我也是根据那个自己练了下,摸索了下……
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高人指路不如自己去悟……
稍后自己再做一遍,把过程附上……

楼主:
第一步:绘制扫描路径和引导线
在前视基准面分别绘制两个草图
一个草图是以坐标中心点为起点的直线 长1000
另一个是距离中心点300(梁高)的折线,尺寸见图
起点与坐标点竖直约束  就是在一条竖线上

楼主:
第二步绘制截面轮廓
在右视基准面上绘制轮廓,尺寸如图,(梁截面尺寸不一定符合规范,仅供参考,到时候可以修改嘛)

楼主:
第三部 添加几何关系
选取CTRL左键 选取坐标点  和 草图一的直线 选取穿透约束

这个时候退出草图 然后扫描试验 结果失败

楼主:
为下翼添加穿透约束:
CIRL左键 选下翼重点和引导线  添加穿透  提示过约束  此时将尺寸300删除(我个人觉得因为300在扫描的时候是变化的)

楼主:
退出草图
点击扫描命令
一次选取 草图三 草图一 作为截面 和 路径
展开引导线选项  选取 草图二 作为引导线
去除  合并平滑曲面 选项
成功了

楼主:
不小心传了俩~~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也没做出来
其实在本例中,也许不依照原点(坐标原点)做参照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第一 这个点是已经有了的  体现不了  特意做穿透约束 这一方面
第二 有尺寸的情况下 体现不了  下翼的上边是怎样随引导线“引导的”
我试着再做一个

楼主:
新手  绘图速度很慢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不是很熟练  大家一定帮忙改进啊~~

楼主:
这个是网上的练习 只记得是这个样子  不记得尺寸了
大家可以练习下试试
我又捣鼓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看了过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谢谢。

网友(2013-03-28):
正需要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