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发的产品我车好了,大家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1-10-01):
上次发的产品我车好了,大家看看对不对。

我车好了 有一个老师傅到我家玩的 说我法兰那个37.5度 不对啊~~你们说对了吗~还有R6 有2个R啊

这个零件用数控车先车哪里?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352

网友A:
肯定是你车错了啊!
老师傅说的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车错了啊!
老师傅说的没有错!

g关键是有2个老师傅说我没错~有一个说不对

网友:
37.5度下面有段直的长12的部分  你的产品上有吗?

网友:
嘴外径倒角过大

网友:
你仔细看看这个37.5°是相对X轴标注的。

网友:
G:\MM\桌面   这个地方错了吧

网友:
角度的方向错了

网友:
你角度算错了  十二的直线部分还要长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g关键是有2个老师傅说我没错~有一个说不对

一个是你37.5的倒角没有算对!
外圆φ114.3,长12的这段,还有12这里的R6,都没有车!

网友:
这个产品我们加工过,那个倒角是用来卡在什么上面的,从图中看,你车的角度肯定不对的,没有力量了,还卡什么!

网友:
37.5度倒角是为焊接准备的坡口,方向做错,焊口太宽。

网友:
计算37.5度倒角在轴向距离为5.37mm,很显然你倒角倒大了。

网友:
飘过,,照图加工。就不会错

网友:
我看是不是圆弧与锥度的连接处的节点计算错误了?

网友:
应该是圆弧与锥度连接的节点计算不对吧

网友:
37.5的方向错了,以至12长的不够了.

网友:
仔细看图,多看看量量!!!

网友(2012-02-18):
只要有尺寸还不算难。。。。。。用cad打一下点不就行了

网友:
计算出的样子  和你加工的不一样

网友:
由此可见,搞加工的看不清图纸要命啊

网友:
不用看尺寸,也能看出车的不队啊!

网友:
你们厂那两个说对的真嚷人无语啊

网友:
改了内孔直径  又搞反了37.5的角度,楼主直接把12干没了,,,,

网友:
窃以为改内孔直径  1.6的尺寸也要跟着变~

网友:
其实这个图还是蛮简单的,把点计算清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