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机器工作台初始化故障,请教

楼主(2011-10-01):
一台DECO Particle测量机器,X/Y工作台都是使用Servo马达,在开机初始化的时候出现故障,错误信息为:stage 机械原点移动超时。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指点。谢谢!
个人检查如下:
1.导轨丝杆的整个行程手感比较灵活.
2.Y-stage连轴器松,也没有锁轴螺丝,取出来加手套到里面,暂时可以固定而不会打滑,但如此处理后该错误依然存在.将加工一个连轴器换上.
3.出现错误后,看到X&Y两个stage应该都是停在Home Sensor位置,而且此时这两个Sensor(应该是Home Sensor)指示灯都显示不亮,其他的limit sensor此时指示灯是亮的.

楼主:
不是XY Stage 问题,问题是转盘工作台未初始化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