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怎么装不上

楼主(2011-10-0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29688401/QQ/WinTemp/RichOle/4}OZDT3Y6@3_NA632YPD${L.jpg 安装Install License Server时总出现这个提示,
 忽略安装后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551ba31f650e52ea55189859.html  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
文件格式LIC

SERVER 你的计算机名 ID=20080618 28000
VENDOR ugslmd
PACKAGE ..........        SUPERSEDE DUP_GROUP=UHD ISSUED=18-jun-2008 ck=251 \
        SIGN=53E2E4F04BD8

网友:
可能是缺少绘图的软件平台

网友:
安装方法:
   1.查找你机器的“网络标识”(计算机名称)。方法是,鼠标在桌面上点 我的电脑--->属性(右键)--->计算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把名称抄下备用,不要最后那个“点”。

   2.进入安装包内MAGNiTUDE文件夹,用记事本打开nx6.lic, 将第1行中的this_host用你机子的计算机名替换,例如我的机子完整的计算机名称NET
  则改为SERVER NET ID=20080618 28000(原来为SERVER this_host ID=20080618 28000),改好后存盘备用。
首先你找到MAGNiTUDE下的UG6.LIC并用记事本打开,把里面的his_host改成你的计算机名,注意一个字母都不能错,然后另存一个地方,等会儿要用。接下来安装
1.双击打开Launch.exe

2. 选择第2项“Install License Server安装

3.在这里可以选择安装介面的语言。默认为中文简体。

4. 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你寻找license文件,点击NEXT会出错,这时使用浏览(Browse)来找到你刚才改过的那个LIC文件就可以了。继续安装直到结束,目录路径不要
改变,机器默认就行,(建议默认,也可放在其它的盘,但路径不能用中文)。
(可以先不进行括号中的内容,为了防止语言出现错误,建议运行DEMO32,然后选择文件类型为所有,找到你改过的LIC文件,再进行下面的步骤。)

 5. 选择第2项“Install NX进行主程序安装。

 6. 直接点击下一步。并选择典型方式安装,下一步,会出现语言选择画面,请选
择 Simplified Chinese(简体中文版),默认为英文版。按提示一步一步安装直到结束。 安装路
径可以改变。

7.打开MAGNiTUDE文件夹。

 8. 进入MAGNiTUDE文件夹,把UGS\NX6.0文件夹的几个子文件夹复制到安装NX6.0主程序相应的目录
下,覆盖。假如安装到D:\Program Files\UGS\NX 6.0
把NX6.0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夹复制到D:\Program Files\UGS\NX 6.0文件夹相应的文件
进行覆盖就可以。

9. 进入开始-程序-UGS NX6.0-NX6.0打开6.0程序。

注:如果打不开,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进入开始-程序-UGS NX6.0-NX6.0许可程序,打开lmtools,启动服务程序。选择
Start/stop/reread,点一下Stop Server,
再点Start Server,最下面一行显示Server Start Successful. 就OK,然后打开桌面NX6.0。
经过我的实践,绝对可行!

英文改成汉语 :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选中系统变量中的UGⅡ-LANG simpl-chinese

网友(2011-11-11):
安装的毛病,难道你没有安装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