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1-10-01):
             各位师傅好,我没怎么做过CAD尺寸公差没有标明,学习机械加工中,请帮忙解决下面工件的加工问题,主要是同轴度的保证 。                                                                                                    100内孔公差是0--0.04, 30孔公差是0--0.03 ,密封槽34公差是0--  -0.05 , 小头外圆40公差是0---  -0.03, 现在要保证这四个尺寸的同时同一基准同轴度0.025 , 现在我采取掉头file:///D:/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1285286562/Image/8NR)M`KVV~6J4]_$AU0(M}L.jpg ,加工同轴度不稳定。

    望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先粗车小头外径,留余量,夹小头,车内孔,再穿芯轴,车外径和密封槽。为什么你传二张一样的图?

楼主:
谢谢,  因为没有这样发过问题,附件的时候重复了,抱歉啊。   这是个压铸铝件。夹小头车大端会振刀,所有加工面的粗糙度只有1.6.    你说的穿芯轴是套大孔还是小孔呢?加工的大孔有两丝的失圆,再说芯轴的话,小头断面怎么加工啊。  试了几种方法都失败了。

网友:
直接上图,这样会消耗我们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