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是将世上已知的东西不断组合

楼主(2011-10-02):
世界上第一个
太阳能供电的
3D打印机

为了保持最低的能源需求,设备并不需要一台电脑进行操作。
相反,三维模型,是通过SD卡打印

发明者希望,他的廉价,简易的打印机将在偏远地区访问备件

楼主:
光合作用是用来记录图像

网友A:
怎么将SD卡里面存储的模型,变成可以让打印机识别的指令?这个运算量很大,让打印机来处理么?连PLC都很难处理过来,太阳能供电的打印机芯片就更不靠谱了,除非将模型先期在PC上转换成可识别的指令,比如G代码。

intel在研发低能耗的芯片,可以用太阳能驱动,功率50mW,目前只有一个样品,性能低下,离实用还有很长的距离

网友(点评):
据说win8要在U盘上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将SD卡里面存储的模型,变成可以让打印机识别的指令?这个运算量很大,让打印机来处理么?连PLC都很难处 ...

Hack A Day reports that a hobbyist inventor, simply called Mark, has claimed to have created the world’s first solar-powered 3D printer. The device is based on an open-source RepRap Mendel 3D printer than can be assembled at home from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ieces. Mark connected the DIY printer to a 40-watt solar panel and two batteries, which can power the device without any help from the grid.
To keep the energy requirements to a minimum, the device doesn’t need a computer to operate. Instead, the 3D model is fed to the printer via an SD card. The inventor hopes that his cheap, improvised printer will prove useful in remote areas where access to spare parts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网友(2013-08-25):
三D打印是未来核心,不过还要不继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