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有效的在车床上车3mm-6mm螺距的《梯形螺纹》的方法。高手把步骤写出来。

楼主(2011-10-02):
快速有效的在车床上车3mm-6mm螺距的《梯形螺纹》的方法。高手把步骤写出来。先谢谢

网友:
帮顶,我也想要…谢谢谢谢

网友:
买个动力头吧,放上锯片就可以,就是角磨机一样的90度传动动力头,应该可以做到一刀过就完成了

网友:
一刀加工也太牛了吧,不知道什么样子

网友:
动力头类似于 锯片铣刀铣削。加工效率很高,一刀肯定成。

网友:
用旋风切削一刀就搞定,光洁度1.6-3.2

网友:
3到6MM的梯牙根据直径的不同车削难度是很不一样的,你问的也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