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攻丝,请教

楼主(2011-10-02):
我想用数控车攻丝,但以前没试过,也没看到人家弄过,上网查了下资料,看到这么一段数控车攻丝程序:
OO008
N10 S300 M3
N20 T0101 M8
N30 G0 X0 Z5
N40 G32 Z-20 F1.0
N50 M5
N60 G4 X5
N70 G32 Z5 M4
N80 G0 X250 Z200
N90 M30

请教N40段程序中F1代表的是什么?车削螺纹我记得好像是螺距吧,这里的F1不清楚?

N60行G4 X5  上面N50行M5主轴已经停了,下面还有必要暂停5秒吗?如果想让进给暂停主轴旋转提高表面粗糙度是不是应该将N50行和N60行对调一下?

还有N70行G32 Z5 M4 这段好像是先退刀再给转速(我没见过这样写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撞刀?

还望对数控车攻丝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下,数控车攻丝要哪些注意事项?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是法拉克的可以用G84!
F1代表螺距!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将N50 跟N60对换的话 那么主轴还没有停止,但是走刀已经停了的话 就会把螺纹娇坏了  所以程试那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在同一段程式中顺序前后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比如说 G1 X50 Z-30 F0.2跟G1 Z-30 X50 F0.2  那是不是两轴都是同时都的呢    我想系统应该是会自动识别的。

网友:
这应该是华中的系统吧

网友:
即然是攻丝,就会有主轴反转来退丝攻。数车都有攻丝指今的。

网友:
暂停是为了给大托板一个缓冲时间和距离!

网友:
我们攻右螺纹   大凯是这样的
   G91   GOO G54 X0  Y0  Z0
     Z100  X ..  Y ..
     S50M03
      G84 Z-20 R2  F100  M..    (丝攻  的F值    是S× 牙距     )

网友A:
程序应该是没错了。呵呵,我好象看到冷却液没关。

网友:
好像不是,g32攻丝在程序里边不用指定主轴停止,机床走到位会自动停止,然后反转退回原来顶刀点
广数980tdb的

网友(2011-12-28):
广数980TDa和980TDb攻丝指令都是G33。

网友B:
我们数控车攻丝,丝锥在轴向是浮动的,靠弹簧复位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广数的程序是这样的:
T101 G97 G99
M3 S200
G0 X0 Z20
G1 Z4 F1.5
  G33 Z-20 F1(F是进给量,螺距)
G0 Z150
30

网友:
用G29刚性攻丝指令就好了,不过在OI-D系统里有,OI-C是没有的。

网友(2013-05-05):
G32 Z-20 F1.27 的方法是没有错,在日本MORISEIK-TM 车铣加工中心上是可以用,但是做出来的螺纹NO GO 可以进,很纠结。
MORISEIK-TM  上G84 Z-20. F1.27 机器会出现刀具和主轴停止不动的状态(没有切削,在安全距离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的广数980,和楼上说的一样。这个不懂,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数控车攻丝,丝锥在轴向是浮动的,靠弹簧复位的,希望对你有用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是怎么做的。学习下

网友(2013-10-10):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该是没错了。呵呵,我好象看到冷却液没关。

M30一起关了

网友:
我给你两个我常用的攻丝程序
我做的是FANUC_OITC系统
G97S150M3T0101
G0X0Z2
G32Z_30F1.5(深度为30螺距1.5)
M5
M4
G32Z3F1.5
G0Z10
M1
M5
M30
G0X0Z3
G84Z-30F1.5(当深度到达30的时候机床主轴停止然后回到起始点)
G80
G0Z10
M1
M5
M30
发的小数点省了。干活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厉害的时候会要命的。

网友:
这个好像对X方向不好对吧,。。。没有转头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