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设计了一个模具,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10-02):
模具为 我以前的发帖 :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385&extra=page%3D1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042

上模板 和下模板 采用中空的制造 里了通循环水

下面的模具这么长是因为:刚蒸好的秸秆是松软的体积比较高

工作工作过程是:
1,把称完重量的秸秆导入圆筒内蒸10 秒左右
2,模具上模 向一边移动 当移动到位后利用一个气缸 推出上模具里面的隔板 使压制好的秸秆块出模。
3,下模具里的水箱块 由于重力向下移动,深200
4,倒入蒸好的秸秆
5,上模具移回原位
6,下模具的底板由液压缸顶出。当达到规定行程后 (我准备有个弹簧扣)自动扣住下面的模板 。起到保压的作用

一个模具压制完成,下个循环开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模具装配体视频

网友A:
楼主的设计我觉得不错,所有动作都是自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设计我觉得不错,所有动作都是自动的吗

最终的产品 外观 和 压紧度 非常重要 因为
如果压制出来的块边上有毛刺 这样会引起 包装纸的损坏
如果压紧度控制不好 (也就是块的厚度不一致 )也会在包装时出问题 太厚包装盒 放不进 ,太薄 块在包装盒内晃动太厉害

我的最终目标是 实现全自动 包括 1 进料 ,2 压制 ,3保压定型(准备采用水冷的方法)4成品块的出模

我认为关键是模具的设计是关键中的关键 。不知道你有更好的想法不??

网友A:
产品薄厚可以用光栅尺加编码器来控制,至于毛刺嘛我想在上下模上下下功夫,比如说产品尖角该成45°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薄厚可以用光栅尺加编码器来控制,至于毛刺嘛我想在上下模上下下功夫,比如说产品尖角该成45°角

产品的厚薄 也不要这么准确 了 国家还没出关于厚薄的标准出来 我们就是要保证 每个块都是一样厚就可以方便包装

关于毛刺 你所说的改成45度我不是很理解

我的QQ:561523001 欢迎 详谈

网友:
我打字很慢的,现在还没有QQ号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是不是浇注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