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运控报警X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10-02):
431        CNC运控报警                  X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

伺服器报警号E--  4

每次走到X轴 50左右就报警~~关机开机无报警,开机后走到X60左右就报警,。关机开机无报警,继续往X正方向依然能走,走到X70左右又报警~~ 关机开机无报警,走到 —X100左右无报警关机,开机走到X50左右又开始报警= =   哎~~明白的大侠求教下!!!!不胜感激!!

楼主:
机床是广数980TDb系统~~哎

楼主:
没高手吗

网友:
是不是X轴正向丝杆位置处有脏东西了,拉住了,你运行10毫米,相当与单边5毫米,有的时候你摸着刀架看刀架动么,如果不匀速运动那就清理X轴丝杠,检查连轴器,看皮带

网友:
小弟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接近开关的问题,,,呵呵,你试试先去掉接近开关试试(直接短路,或按下超程解除),,,丝杠,或其方面的小弟不懂,还请高手们多指教,,,,

网友:
我想应该是超程了把 参数改一下 就OK 了

网友(2012-12-04):
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4号报警是位置超差。  如果系统、伺服参数都没有改过,电柜的线也没动过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编码器插头受潮氧化接触不良,拧开插头如果铜绿很明显就设法清理一下,再吹吹干。当然如果线处于拖链外且变硬老化,还要确认线没问题。编码器工作电压只有DC5v,再加上X轴电机处于切削区,很容易出现ERR—4、ERR—9、ERR—32等跟编码器相关多大报警。

网友(2013-06-11):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是Z轴驱动器报ERR4.。。不知是不是像你们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4#报警一般跟编码器没有关系,检查一下电机,航空插座,电机线.如有疑问,联系1822345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