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切割价格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10-03):
一客户,是搞建筑装潢的,需要30件1米见方厚度1毫米的花纹板,初步试切了一下,30分钟切一块,成本每件170元左右(含材料费),请问,这样的加工,该怎样报价?

网友:
不能一次割多块?。。。。。。。。。。。

网友:
看加工难度,还有当地行情

网友:
最主要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网友:
一起交流!楼主给咱们提供机会了

QQ刷钻软件免费版 刷钻软件免费版2011 QQ刷钻器  www.sz169.info

网友:
我觉得有点少啦,按我们公司光切割费用都500啦,当然这里面包括利润等费用。材料费另算。

网友(2011-11-16):
激光切割收费多少?大家谈谈建议

网友(2012-03-15):
你家切的太慢了吧,成本高啊

网友(2012-07-07):
你这机子多少W的?相当慢啊!

网友:
激光切割是按照周长收费的
一般是一米多少钱
内部穿刺割孔另外收费
板件厚度不一样、材料不同价格也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供应商都是这么报价的!

网友:
你的花纹板是什么材质的,切割的速度有点慢了,切割参数是多少的?

网友(2012-12-19):
用30块原料板,叠在一起,线切割一刀下来,会便宜点吧

网友(2013-02-23):
估计楼主说的天花板有很多孔,否则1m见方1mm厚度的板不可能要花30分钟的。
网孔的话用冲的吧,成本小。

网友:
量不是很大,若是没有太复杂的图形的话建议按楼上数控冲的方式做,
当然激光做最后,断面OK,加工速度也快,就是费用相对较高。其他线切的方面不太现实,要下料的板1米的线切割价格一般不低,且30片线切割的速度慢,设备1mX1m的线切割好像外面也比较少

网友(点评):
我们厂就有四台1.2mX0.8m的线切割,据我所知这是最大的机型了。

楼主:
好吧,我把花纹板的图纸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点评):
这事过去一年多了,当时我报价包工包料500元一件,客户加工了30件,呵呵,很轻松,小赚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把花纹板的图纸发上来,大家看看:

一个小时的水、电、气、铜嘴消耗大约30块,一台机250W,可以用5年,大约一年用2000小时,每小时机器折旧2500000/10000=250块,总成本就125+15+170=320块,利润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时的水、电、气、铜嘴消耗大约30块,一台机250W,可以用5年,大约一年用2000小时,每小时机器折旧2 ...

专业!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时的水、电、气、铜嘴消耗大约30块,一台机250W,可以用5年,大约一年用2000小时,每小时机器折旧2 ...

这个分析的到位了

网友:
..要好多条件来确定呢

网友(2013-05-29):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时的水、电、气、铜嘴消耗大约30块,一台机250W,可以用5年,大约一年用2000小时,每小时机器折旧2 ...

分析详细认真,学习了

网友:
切的太慢了吧,成本高啊

网友:
机器+人工+年度保养+材料成本     的1.2~1.8倍

网友(2013-10-30):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时的水、电、气、铜嘴消耗大约30块,一台机250W,可以用5年,大约一年用2000小时,每小时机器折旧2 ...

    普通的YAG激光机价格仅28W,15小时费用加折旧600元够了,1200元板材,600+1200=1800元,楼主两天赚到了13000多元够了,做20单这样的生意机器就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