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导轨分布受力不均匀怎样来处理?

楼主(2011-10-03):
静压导轨分布受力不均匀怎样来处理?大型龙门机床横梁的上下自动,滑枕的上下左右自动造成两边的导轨副上不均匀受力,油腔与导轨面间隙不均匀。
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处理或避免!

网友:
避免不了的,即使你不受力,也不能保证间隙完全一致呀。其实看看计算静压的公式就知道,间隙变1丝,受力都会变很多的(3次方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受力的话,静压会自动平衡的,如果你的油膜刚性够,间隙变化完全可以忽略不记的。

网友:
门外汉,向楼上学习了

网友:
静压导轨应该在节流阀上寻找原因!参数合理了,会自动均载的。

网友:
我认为你的导轨刚性足够,间隙的微小影响应该是不大吧

网友:
对头,通过计算选取合适的流量,一般最大负载变化可以控制在几个μ

网友:
一般静压导轨的刚性不错的

网友A(2014-03-14):
我想在直径3000MM的工作台下安装一个能够承载60吨的静压导轨,请问我要在多大直径上取承载环?13998412005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在直径3000MM的工作台下安装一个能够承载60吨的静压导轨,请问我要在多大直径上取承载环?13998412005谢 ...

要与床身结构关联

网友(2020-08-27):
太深奥了

网友(2021-02-24):
我也对这个问题很好奇